液压缸设计---请教

楼主(2008-04-04):
     各位大哥,我现在要设计三个液压缸,每个缸的活塞杆上装有一个可以旋转的轮子,三个轮子压在一根轴上,轴转动.考虑到轴有一定的圆度误差,故三个轮接触到轴后应该还要能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请问各位应该怎么设计这个液压缸??谢谢啦

网友:
不理解你意思,这是外部机构设计问题吧,油缸本身大体设计差不多,只是根据工况要求,做一些细节上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