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拖用湿式主离合器

楼主(2008-04-04):
    GAOSC.21湿式主离合器整体设计结构属国内空白,国内还没有这种结构形式的湿式主离合器,其性能达到了国外同类湿式主离合器的设计水平,经改进后可适用于90马力-180马力土方作业的车辆。
  现一拖生产的东方红70~90马力(C702/C802/C902)系列、东方红100~130马力(C1002/C1202/C1302)系列履带拖拉机使用的主离合器均为干式主离合器(东方红T140除外)。干式主离合器存在摩擦片易损坏、寿命短、主离合器操纵力大等问题,而湿式主离合器寿命长、操纵省力,很好的满足了产品人性化的要求,降低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和维修费用,提高了主离合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
什么东西?
楼主说的是不是液力耦合器?
两个turbin对吹的那种?
可以承受临时重载的?

网友(2008-06-02):
履带行走的干式离合器和湿式离合器

离合器按冷却介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油液冷却的,称为湿式离合器,动力传递平滑柔和,其优点是使用寿 命长,故障率低。另一种用空气来冷却离合器,称为干式离合器。使用中,要求离合器能轻便自如 地与动力接合与分离,在较短时间的半离合状从原理上讲,
在大型行走履带机械中,耦合器是设在发动机与变速箱之间的一个装置,离合器是是用来传递或切断耦合器输出轴至变速箱的动力。传递动力的目的是让车辆前进;切断动力的 目的通常是为了便于换档,因为如果不切断动力,变速箱内主动齿轮和被动齿轮就很难同步,也就不容易换档(有些技术高超者可利用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实现两 者之间的基本同步,但一般不容易)。

网友(2010-05-13):
离合器的图纸坛子里好象有的

网友(2011-03-24):
打广告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