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mate-mc 中的数据保护键的用法---请教

楼主(2008-04-04):
我从说明书上看到FANUC 0i mate-mc 系统操作棉板上的数据保护键可以对程序、刀具偏置等数据进行保护,从而不被乱改动,但我不知如何使用,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告之在下,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好象可以设置是参数,但是没有用过,直接把钥匙锁上就行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要写入程序、参数、补偿等影响加工的数据时 都要求
在打开数据保护键的情况下
才能写入
另外 还有 parameter  write = 1   MDI 等方式(有的要求两项,有的要求其一)

可查阅 操作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