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CW6163C普车,车床加工工件有锥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4):
我用的是大连CW6163C普车,车床大概用了二年,加工工件锥度挺大的,150MM有0.13mm左右的锥度,加工外圆内孔都是卡盘那一头大。

请问大侠们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找水平,我现在用的设备和你的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主轴侧母线不对,

网友:
用芯棒找主轴中心线与大导轨的平行度,在垂直平面内0.03/300,在水平平面内0.03/300,要是有超差,就得调整或刮研主轴箱。

网友:
这么复杂!找谁修呀?

网友:
首先检查机床道轨是否扭曲,这点很重要。床头箱和床身的连接处有调整螺丝可以调。

网友(2008-05-27):
排开导轨磨损,可以调整床头箱

网友:
估计是尾座的顶针歪了吧,调下中心就好了

楼主:
我说的是用顶尖的前提下

楼主:
少打了一个字,我说的是不用顶尖的前提下

网友:
楼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我总结一下吧:
1,你没有说明所车削的零件直径大小。一般用于检验的零件,直径不得小于40mm的调质料。太细了,刚性不好,让刀比较严重。
2,检床身水平。比较大的扭曲会导致锥度超差的结果。
3,如果水平没有问题,则需要检查主轴箱与导轨的平行度。简单的测试方式是精车一根直径50mm ,长100mm的钢棒,不用顶尖,然后测量锥度。100mm长,锥度需要控制在0.01mm 以内。
4,正规的检测方式是,卸掉卡盘,主轴中心孔内装入300mm长的检验芯棒,半分表吸在托板上,表头大在芯棒侧面和上面,测量主轴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是否与导轨平行。使用芯棒测量时,首先要确认芯棒安装端正,需要回转主轴确认芯棒端部跳动量。
如果测量出的结果超差,则需要调整主轴箱。侧面有调整螺栓的比较好办,没有调整螺栓的,则需要刮主轴箱下安装面的侧面定位部分。

网友(2008-12-29):
调正窗头箱或刮研窗头箱垂直方向上与窗身接触面

网友(2009-04-02):
调床头能调好

网友(2009-05-12):
床头不正,调整试一下

网友(2009-06-13):
先检查机床道轨是否扭曲床头箱和床身的连接处有调整螺丝可以调。

网友:
调整一下床头箱
楼主最好别再用大连这边产的床子

网友:
找水平吧,不行就跳床头。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2010-02-12):
排开导轨磨损,可以调整床头箱,床头箱和床身的连接处有调整螺丝可以调。

网友(2010-06-22):
加工不同长度的轴时(长度基本在1800左右,直径120左右的调质或40cr材料),所产生的锥度方向不同,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哪位朋友能帮忙解决请联系0571-86193933转17  谢谢!

网友:
急需帮忙,有懂的朋友请联系,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