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油淬,硬度正好,不回火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8-04-04):
我一零件,45钢做的,油冷淬火后的硬度是35-40HRC,正好在要求范围,零件很小。请问不再回火行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后果很简单,硬度合适,但脆性大,

网友:
残余应力不消除,尺寸不精确

网友:
如果不回火,该零件不能用于抗冲击部位。此种状态也不能用于精密零件。

网友:
45号钢调质处理可以达到35-40HRC,这样就会更好.我们原来用45做模具垫板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低温回下火还是必要的,会有应力的。

网友(2008-05-10):
以上说的不错,就是要注意用低温回火,否则硬度会下降

网友(2008-09-14):
碳钢不是应该用水淬的吗?

网友:
不回,有内应力存在,回火可增加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