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上冲加强筋怎么样才不变形?

楼主(2008-04-04):
薄板上冲加强筋怎么样才不变形?
我们做一件产品,是在一块1.5的薄板上冲一条加强筋,那块板是不用轧得,变形很大,
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使变形小一点。(我们用的是热浸镀锌版)没有图纸,下图只是示意!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再补充,那块板压了加强筋后300的边两边要轧高12。
轧后板会扭来扭去,无法整形,
由于这块板是不作表面处理的,所以不能做其它的非常规手段处理的,
请问要怎么解决?

楼主:
哇哇!
这种问题平时都没有人遇到吗?
怎么没有人回答!?
大侠救命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压完筋后再扎弯两边?工序都没说清楚,用的什么设备、模具也不说清。

网友:
压加强筋相当于拉伸,要有压料装置
沿与筋垂直的方向折边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A:

我认为加强筋2T的高度不高于两个料的话
可以采取切料的方式
这样可以避免变形
如果加强筋高于两个料
你可以采取回压
也就是把加强筋高度压高出要求高度的0.5mm
然后再把这0.5mm压回来
这个过程叫做回压
原理是材料的被拉高后会出现折皱才造成变形
如果你把材料折皱的材料给于整平就不会变形
所以回压就会减少变形
其实原理不是这么简单
在这里几句说不清楚
要有很多数据
还要有甚么论证
所以啊
你可以试试
这个是我的前辈告诉我的
在这里献丑了

网友:
先冲筋,后下料!!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在你原来的加强筋垂直的地方再压一道加强筋,从而平衡这种变形。我们以前的产品好像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好像是这样子解决的。

楼主:
如图,尺寸差不多了,
1.2的板,先用油压机冲加强筋,高度2.1,然后扎两边,扎完后扭来扭去,无法整形。
这块板表面不处理,是不能都划花的。用单头冲床冲也是一样的结果,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会选择挤压出来
油压机的压边力要大
楼主,这个产品如果油压机都做不成功,再用冲床就是徒劳

网友:
在与筋同一轴线上没被压筋的平面很容易起趋
垫块小铁板,敲打这部位,效果会好些

网友:
同意6樓的說法,樓主,可以試一試,我們公司也是這樣做的

网友:
直接用激光切割.

网友:
用通快机床的拉筋模具冲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这不简单?冲筋后用木榔头敲筋,就能把冲筋应力消掉,又不损伤表面,对筋的高度影响也小,我们单位冲筋和翻边的零件多的是,都用这种方法校形.

网友:
不知道數控沖配滾筋模是否合適加工樓主的工件?

如可以, 滾筋模約數萬元一個, 詳可問上海威爾信模具(美資公司)

數沖生產速度, 可能及不上普沖.

网友(2008-11-17):
压筋的时候应该有压料装置,是不会导致板材变形的,另外扭曲也有可能是板材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想楼主的加强筋是因为这个板料较大怕变形才加的.如果是这样可以不可以筋的高度低一点,长度短一点也可以压两条加强筋嘛.再就是要有压料板而且这个力一定要大.个人意见啊.

楼主:
后来用数控冲床的打筋模搞定了!
效果很好!
就是有点难。

网友:
你材料都qiao的凶,加强筋太少或结构不好,还要回弹,先加压料力吧

网友:
纯支持你的问题。。

网友:
一定要有个一圈边!

网友:
不是很了解,沉默学习了,只能

网友:
我们公司原来的产品表面也有压筋,后来也是因为压筋后表面变形太在,厂家说不能做就不压了,改为在表面焊接L形结构件,做加强筋。
想问一下,压筋后表面不变形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成本如何呢?
厂家加工方便么?

网友(2009-02-01):
治具解决

做一套简易治具,OK,整平

网友(2009-06-05):
压了后,连模子一起拿炉子中去保温会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压深0.5,再回压,也可以用木锤敲击筋。

我自已试过,很有效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加强筋2T的高度不高于两个料的话
可以采取切料的方式
这样可以避免变形

请问 所谓的切料方式 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我 请问  所谓的回压 能在一套模具中完成吗? 还是需要单独在开一套模具呢?

网友:
冲床是可以滚压成型的,使用的模具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