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镗刀的结构示意图---讨论

楼主(2008-04-04):
看了枯藤大侠发的镗刀,感觉构造真的好巧妙,很不错
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好贵啊,就是不管专利的问题,仿制也需要一定的设备实力的,起码要有锯床或者线切割
我这个人比较懒惰,就想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法子
于是想了一个成本比较便宜的对付的办法
原料:可以购买到现成的
合金刀片一个,M10六角螺丝一个,六角螺母一个,弹簧垫圈一个(就是有开口,上下错开的),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弹簧垫圈,就是一个波浪形弹簧垫圈,
其他材料:45#钢棒料,两块.
加工:
把螺栓的六方铣掉一半,焊刀片,螺丝尾部铣出个扁,注意对称.如图
45料,先车图1,上半是个垫,下半是个体.其实铣个方的也成,不一定要圆的.
垫的中间钻一个比图2上的六角大点的孔,垫和下边的体配钻4个小孔,要求可以用小螺丝把到一起.
体的下边铣一个和螺丝扁尾相配的扁孔
照1的内孔配车一个圆柱,图2,
2的上半是螺丝孔,M10的,上半截的上半截铣个六方,4方也成.
下半是六方孔,稍微麻烦点,要求,六方螺母放进去,松紧适宜.
要求,2扔到1里,加上盖后有一定的上下余量,就是为了下边的,组装的时候放垫圈.
组装:螺栓,哦,现在是刀杆了,从上边拧进2的罗纹里,然后扔个弹簧垫圈,在下边的六方孔里.螺母也扔进去.用个什么棍子也好,钳子也好,给螺母点力量,让弹簧垫圈压缩,然后把螺丝拧进螺母中.注意,螺母不能露头,要在孔的里边,不能高出,最好刚刚进去1毫米左右.
这个步骤很重要,关系到罗纹的调节力量,如果一次不成,可以把螺母换个角度再扔进去,总有合适的角度.
然后,看你以后还打算不打算把刀杆再卸下来了,如果打算,那小心点,用的时候别拧掉了,不打算卸,直接把扁尾的最后一节螺丝打堆.

螺栓进了2以后,下边的就简单了,把2扔1里边,上边放一个波浪的弹簧垫圈,盖上3,上螺丝.
好了,用安粗刀的法子,安到刀体上,基本上就可以对付用了,呵呵
怎么样?成本很低吧?

楼主:
还有一个,是教我铣床的师傅教我的法子.
所以,不要小看工人,他们的招多着呢.
刀体上弄个斜孔,方圆看刀杆是什么样的.
刀体上在车个1毫米螺距的罗纹,配车两个螺母,或者一个也够.
调整螺母,调节刀杆伸出长度,把紧顶丝.
如果是圆刀杆,就把刀杆和螺母的接触处磨成平面,顶丝处也磨出平面,以防止转动.
OK

网友:
其实现实工作中为了解决一些问题,在小批量加工甚至某些大批量加工中遇到问题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方案!以前在厂里都没有少干!包括平面磨当曲线磨用之类的事都有过。不过要是真正的大生产这样行不通啊!

楼主:
本来也不是为了真正的大生产而准备的招式啊
这样的,对付的法子,完全就是为了小批量,或者个体生产的时候使用的
都说了么,是对付的,所以材料,材质,尺寸都是能用就成
呵呵
不过呢,如果根据这样原理,稍微改变一下结构和材料强度,也未必不能作为大生产应用.
事在人为么

网友:
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你画的这个结构,MAPAL在大众发动机缸盖凸轮轴孔加工专机用的拉镗刀就是差不多这个结构,镗杆上有五个这样的斜置的镗刀杆,螺纹调节,沈阳三菱也有类似的,不过小刀杆是垂直遇刀具中心,不是斜的。回头你需要我这里有图纸,我来找找看!
我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有什么想法要把他们细化,理论化,系统化,有什么土法解决了,可是对总体没有帮助,这点要学习人家,祖冲之算出了圆周率,可是现在叫“”,狗三股四我们早就知道了,可以后来学的叫函数,唉!真得不是几个人力量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如果方便的话,请把图纸邮寄到我的邮箱好么?h1818181@163.com
我这个人比较好奇,对很多的新奇的东西都很喜欢的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有一种镗刀是双螺纹带钢珠的镗刀,以后再没再别的地方看过这种东西,你听过这个东西么?

网友:
那些是我几年前作的方案!要好好找找,现在给你一家刀柄公司的标准产品,和你画得更想,看人家就把这样的产品产业化了!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嗬嗬!

网友:
这是所用得刀杆,有焊接的和装可转为刀片的!尺寸非常全!

网友:
这是一种带有可伸缩刀夹的,可以想象它的结构!镗内腔很好的哦!

网友A:
这是另一种可调标准镗刀,结构非常简单,但却非常精密,作在对刀仪下微米级的调节,H6的孔加工没有问题,
还可以直径上装3刃甚至更多,均可调(这点非常少有)!也供你参考。

网友:
还可以革命性的设置在刀夹上,一改刀夹调节困难,加工不稳定,往往只能做粗加工的问题,我最近在做的几个方案都用了这种刀夹,加工7级精度的组合孔。
图中有这种刀夹和普通ISO刀夹得对比图,有缺点一目了然!好了,要干活了!

楼主:
多谢,多谢
长见识了
特别是后两种,
精巧不在设计,而在材料和加工上
这样的思路相信早有人想到,但是在加工材料和精度上一定是为难的
哎,这个是一力降十会啊

网友(2008-11-16):
很好很好,你们都是高手呀,我多多学习

网友(2009-04-21):
确实茅塞顿开,自己做吧。

网友:
呵呵,这儿的刀具比我们单位用的好多了。

网友(2013-07-04):
是的,很不错的刀啊

网友(2016-12-07):
引用 网友A:
这是另一种可调标准镗刀,结构非常简单,但却非常精密,作在对刀仪下微米级的调节,H6的孔加工没有问题,
 ...

你好!
      很想知道这把刀是哪个公司生产,或者关于这把刀的其它细节,如果可以请私下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谢谢!我的手机号:1538 0000 148(微信同号)QQ447395064

网友:
中国得学习国外的稳建,专心科研,如果中国制造都向华为学学专心科研,还怕搞不定国外的制造业吗,国内的现象就是搞钱 上市 套钱 。近几年中国造还是很给力的,不过距国外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提高的。

网友(2017-08-23):
已刀会友你好,能留个QQ吗,希望和你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