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有角度查询的吗?

楼主(2008-04-05):
请问AutoCAD中有角度查询的吗?

谢谢!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能否说仔细点~~~

楼主:
toCAD中有角度查询

我是个新手,我画角度时,我不知道如何测量,我常用标注标标出角度,太烦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我画角度时,我不知道如何测量,我常用标注标标出角度,太烦了,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

网友:
用角度标注就知道角度了

网友A:
水平画一条直线A,然后以此直线A的左端点为另一条直线B的起点,输入:@30<60,即可得到长度为30,以A成60度夹角的直线B。

网友:
可以用极限坐标来画,里面可以设定角度!

网友:
我也是用角度标注的,MS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画一条直线A,然后以此直线A的左端点为另一条直线B的起点,输入:@30 <60,即可得到长度为30,以A成60度夹角的直线B。

我喜欢画60水平线,然后旋转60度.

网友:
启用极轴追踪,增角量设为15度

网友:
启用极轴追踪,增角量设为15度,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8-06-14):
直接标注出来,精度到小数8位

网友(2008-08-18):
标注一下还嫌烦哪?比用量角器在图板上测量不知要精确几百倍了!

网友:
用  list  命令,然后选取对象.
+ o5 I" A  |$ N参数在文本窗口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