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调试完的一个系统,有什么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5):
我刚刚调试完的一个系统.系统压力为16MPA.减压回路减压阀最大调定压力为8MPA.平衡阀选定为CBCALHN((P调=7.5----21MPA).大家发没发现系统有什么问题?

楼主:
难道大家没看出问题吗?我可是在调试中吃了大亏的.答案过后回复大家

网友:
呵呵 ,楼主请赐教,我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
减压回路.液压缸有杆腔能回程吗?

网友:
阀的压力选择是不是有问题,这样选择阀的压力会导致油缸的背压过高,液压杆无法缩回

楼主:
我是完全按照用户方提供的这套图纸作的克隆系统.开始时就发现有点问题.就把平衡阀换成了CBCALIN(调压范围2.5-7.5MPA).结果在调试中动作要求:快进---工进---停止----快返---工返----停止.快返和工返是速度无论如何降不到要求值.(负载是交变载荷).调比例阀没什么大效果.最终发现是用户方提供的这套图纸减压阀型号有误.是减压范围不对.应是P减MAX=21MPA.以我为例,请大家在配制系统时,能少犯错误.

楼主:
我是完全按照用户方提供的这套图纸作的克隆系统.开始时就发现这套图纸有点问题.就把平衡阀换成了CBCALIN(调压范围2.5-7.5MPA).结果在调试中动作要求:快进---工进---停止----快返---工返----停止.快返和工返是速度无论如何降不到要求值.(负载是交变载荷).调比例阀没什么大效果.最终发现是用户方提供的这套图纸减压阀型号有误.是减压范围不对.应是P减MAX=21MPA.以我为例,请大家在配制系统时,能少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