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08-04-05):
请教高手这个产品如何加工?外加工

楼主:
各位高手给个看法,

楼主:
各位高手给个看法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做同工件一样长的内、外软环爪,采用一夹一顶,先精镗内孔,再做外圆的盘线槽。

网友:
上车削中心,不是太难的

网友A:
详细工艺

1.不锈钢板重压成型波纹状(含剪断铆接部分,冲孔,扇形)
2.卷板成圆形
3.断铆或焊接成圆筒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锈钢板重压成型波纹状(含剪断铆接部分,冲孔,扇形)
2.卷板成圆形
3.断铆或焊接成圆筒状

建议采用这位楼主的看法!但我认为有些孔放最后机加工能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