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G42如何确定?

楼主(2008-04-05):
我一直也弄不太清楚如何确认左刀补还是右刀补。请各位大人给个简单易行的确认方法。

网友:
顺铣G41逆铣G42   先把顺铣逆铣先搞清楚就万事OK

网友A:
G41左、G42右补偿,与顺、逆铣没有任何关系,只和走刀方向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左、G42右补偿,与顺、逆铣没有任何关系,只和走刀方向有关!

在正常的铣削加工中,这么对照是没错的
除非用反转的刀具.
所以,对于初学的人让他们记住是关键,方法是次要
等学明白了,就能理解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一开始我也不太明白..后来也是别人这么跟我说的.当时明白了....最后经过我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最终弄明白了....

网友B:
G41G42

沿着刀具的进给方向看去,刀具在轮廓的左边,即左刀补(G41),反之则是右刀补(G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沿着刀具的进给方向看去,刀具在轮廓的左边,即左刀补(G41),反之则是右刀补(G42)

教科书上的解释,关键看理解,其实很简单。

网友C:
如果是车床   后 前置刀架   用41   42  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车床   后 前置刀架   用41   42  有区别吗?

好似是反过来的.前置的用过.后的没有用过.

网友:
G41即刀具半径左补偿的定义是这样的:
刀具向左偏离编程轨迹一个刀尖半径的距离
一般讲,如果是铣一个圆的话,顺时针铣是左补,逆时针是右补

网友:
G41 G42

前置刀架与后置刀架是有区别的 相反过来
不过 还得看你的走刀轨迹 也就是你的刀具移动方向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刀具都是从右往左走刀 此时相反 如果是从左往右  那么就相同

网友D:
我认为与前后置刀架没有关系.例如通常情况下车外圆时都是G4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与前后置刀架没有关系.例如通常情况下车外圆时都是G42.

在加工外圆的情况下 如果刀具的路径室从右往左 是使用G42 如果刀具路径是从左往右则不是 多数情况下我没很少刀具的路径是从左往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