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回零点出现的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8-04-05):
机床采用三菱E68系统,X轴回机床零点,每回都会多走一定的距离,比如这回多走了1个微米,下次再回零的时候就会多走2个微米,每次多走的距离都不一样,但数据都不大,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是机械的问题还是电气的问题?个人认为是电气的问题。请大家指教!很着急,不胜感激~

网友:
我们公司同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轻微调整一下回零撞块的位置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回零的移动速度是多少啊?估计是运动速度太快,发生了丢步现象!调低速度试一下~~

网友:
如果差一个螺距,可以微调零点开关,但楼主不是这个情况,应该是系统参数的问题,查一下参数手册,好像是零点容量什么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零的移动速度是多少啊?估计是运动速度太快,发生了丢步现象!调低速度试一下~~

同意你的讲法,如果机床自身没有减速的话,减速就要靠你手动调倍率了!!!
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讲法,如果机床自身没有减速的话,减速就要靠你手动调倍率了!!!
可以解决!

回原点的速度是系统设定的,不是靠进给倍率调解出来的,另外回零不准跟减速的关系不会很大吧,只要你的回原点速度不是特别快的话

网友: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要求这么高的精度啊,对增量编码器来说,一微米都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由于机械部分的磨擦力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