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阀流向---请教

楼主(2008-04-05):
请问梭阀流向如何?
如果从中间位置进油,原来的进油口会有油出来吗?
可以这样使用吗?
谢谢。

网友:
把进油口堵住不就不漏了吗
知识浅薄,还没有听说过那种阀,该阀是哪一类型的?请教一下

网友:
梭阀不可以这样使用,不能确定从哪个口出油,出油口是不确定的

网友:
梭阀是不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
梭阀就是一个或门,两边都联在管路里,两边比较压力,那边大,就从中间输出哪边的压力。可惜找不到图片。

网友:
图片

下图44就是梭阀,资源共享!

网友A:
图片

不好意思刚才忘粘了,见图44梭阀!

网友:
中间出油,两侧进油,出油压力为两侧进油之压力大者

楼主:
谢谢各位给我的指导了,不知道大家使用过控制轮胎式行走的先导手柄没有,他上面就是使用了四个梭阀,一般情况下有进油肯定也有回油的,难道是说所控制的阀就没有回油?

网友:
出油口是不确定的,一个钢球,那边压力大钢球就远离,那边就是出口!

楼主:
楼主,你说的是它的正常用法啊,我的手柄是从中间回油的啊,可以回的了吗?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忘粘了,见图44梭阀!

我这里也有个梭阀4.2大伙给解释一下具体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梭閥其實跟邏輯閥差不多!裏面是一個滾珠,可以左右滑動那邊有壓力就可以使滾珠滑動!!明白很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