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膜厚度与什么因素有关?

楼主(2008-04-05):
直接接触表面的油膜厚度与粗糙度有关外,还与什么有关?请高人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
压力、温度、速度

网友(2008-05-13):
油膜厚度还与载荷大小、润滑油的粘度有关。

网友(2008-08-13):
被你们说完了 只能同意楼上意见了

网友(2008-12-23):
流体动压润滑

里面有油膜厚度的市场计算公式.也是在本网站下的.

网友(2009-09-10):
流体动压润滑

网友:
现在很需要类似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