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系统怎样加工英制螺纹和管螺纹?

楼主(2008-04-05):
请问各位高手.华中系统怎样加工英制螺纹和管螺纹啊?用那个指令?怎样编程啊?
谢谢!

网友:
查手册  把英制转换过来    然后进行加工(方法和公制一样)    很简单

楼主:
那么螺距是有误差的啦.华中没有英制螺纹的车削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