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EEK的性能情况是?

楼主(2008-04-05):
我们用在海水淡化泵上的,是工程塑料.但对他的性能不是很清楚

网友:
海水淡水泵上用,应该要耐腐蚀,PEEk耐腐蚀性是很强的,除了浓硫酸,此可耐任何化学试剂,其在较高的温度下能保存很好的耐腐蚀性。

网友:
聚醚醚酮,性能很好,价格奇贵。相关信息上网搜索很容易找到。
我们用这个材料作过轴承。

网友(2008-06-30):
PEEK (聚醚醚酮)材料的连续使用温度极高(大约260度),还具有极高的刚度和硬度,以及独有的高抗拉强度和抗疲劳强度。另外其耐热不变形性能与化学稳定性俱佳。当温度达260度之前该材料都具有极好的介电性能,并能抵抗能量射线照射。PEEK具有优秀的综合性能,机械性能好,耐高温,耐化学性能优越,使之成为最通用的高级塑料。
特性:空气中最大允许工作温度非常高(可260度持续工作,短时可达310度),机械强度、刚性和硬度高、耐高温、优秀的耐化学性和抗水解能力,优秀的耐磨及摩擦性能、极高的蠕变强度、极好的尺寸稳定性,杰出抗紫外线性能,优秀的耐高能辐射性能,固有的低可燃性,而在燃烧时产烟少。
应用:PEEK在航天、医疗、制药和食品加工业得到非常普遍的应用,如卫星上的气体分析仪结构件、热交换器刮片;因其优越的摩擦性能,在摩擦应用领域成为理想材料,如套筒轴承、滑动轴承、阀门座、密封圈、泵耐磨环等。
 PEEK原材料技术数值
I. 基本数值         标准         单位         PEEK
1. 密度 (ρ)         ISO 1183         g/cm3        1.32
2. 吸水率        DIN 53495         %         0.5
3. 化学抵抗性        DIN 53476                  -
4. 连续使用温度                  260 °C
(不承受强力学荷载的情况)
温度上限(短时)                 310°C
温度下限                         -40°C

II. 力学性能
1. 屈服抗拉强度 (σs)        ISO 527         MPa         97
2. 屈服拉应变 (εs)        ISO 527         %         4.9
3. 极限抗拉强度 (σR)        ISO 527         MPa         -
4. 极限拉应变 (εR)        ISO 527         %         <60
5. 抗冲击韧度 (an)        ISO 179         kJ/m2        *
6. 缺口冲击韧度 (ak)        ISO 179         kJ/m2        8.2
7. 洛氏法球压硬度 (Hk) /Rockwell        ISO 2039-1         MPa         M 99
8. 邵氏D硬度 (σB 3.5% )        ISO 178         MPa         170
9. 抗弯强度 (Et)        ISO 527         MPa         3660

III. 热学性能
1. 维卡软化温度 VST/B/50        ISO 306         °C         250
VST/A/50                 °C         -
2. 热畸变温度 HDT/B        ISO 75         °C         240
HDT/A                 °C         152
3. 热线性膨胀系数 (α)        DIN 53752         K-1x 10-4        0.47
4. 热导率 20 (λ)         DIN 52612         W/(m*K)         0.25

IV. 电学性能
1. 体积电阻 (ρD)         VDE 0303         Ω x cm         4.9*1016
2. 表面电阻 (RO)        VDE 0303         Ω        ≥1015
3. 介电常数 1 MHz (εr)        DIN 53483                  3.2
4. 介电损耗因数 1 MHz (tanδ)        DIN 53483                  0.003
5. 介电强度        VDE 0303         kV/mm         190
6. 泄漏电流强度        DIN 53480                  KC 150

V. 其它数值
1. 粘接性                          +
2. 无毒无害性        EEC 90/128
依据标准        FDA
3. 摩擦系数        DIN 53375                  0.34
4. 燃烧性能        UL 94                  V-0
5. 抗紫外线性能                          o

VI. 化学性能
1. 耐酸性                           +
2. 耐硷性                           +
3. 耐碳酸水性                           +
4. 耐氯碳酸水性
5. 耐芳香族化合物性                           +
6. 耐酮性                           +
7. 耐热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