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金属材料,如下要求---请教

楼主(2008-04-05):
我寻找一种金属材料,有以下要求:
1.可以淬火,淬火硬度在HRC45-55即可:
2.在亚硫酸中不会腐蚀。

网友:
建议选取马氏体不锈钢试试看。

网友:
对于浓度80%以上,温度小于80度的浓硫酸,碳钢和铸铁有较好的耐蚀性,但它不适合高速流动的硫酸。普通不锈钢如304,316对硫酸介质也用途有限。因此,输送硫酸泵阀通常采用高硅铸铁,高合金不锈钢(20号)。
硬度要求可以满足,只是不知道你的亚硫酸的使用温度如何,温度对选材质的要求往往出乎意料。

楼主:
我的是用在低浓度上,灌装机杀菌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