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于 量 仪 的 MSA 分 析 ?

楼主(2008-04-05):
单 位 里 搞 质 量 体 系 贯 标  ,要 求 量 仪 的 MSA分 析 合 格 率 达 到 90%以 上 .可 就 是 光 游 标 卡 尺 就 几 百 把 ,还 有 更 多 的 百 分 表 \内 量 表 \千 分 尺 等 等 ,需 要 每 个 都 做 分 析 .请 问 各 位 同 仁 ,你 们 的 公 司 怎 么 要 求 这 一 块 的 ?有 兴 趣 一 起 讨 论  一 下

网友:
体系要求的就做好了,蚂蚁啃骨头喽!没办法!我们每年也要做几百件的。

楼主:
呵呵,我还真有点想不明白,每件量具的MSA都需要进行不同的人和多次测量。在实际中如果这样做,那恐怕太费时了(公司各类通用量具有上千件,再加上维修后重新分析)。有没有更可行的控制方法呢?

网友:
没有!除非你想造假!

网友:
没有实际参与过。但似乎听说我们公司的MSA只是每种量仪取一把,对公差最严格的尺寸进行分析。但这样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啊。

网友A:
MSA是针对每把量具,而不是每种量具。

网友B:
我们用卡尺盲测,对10个产品进行测量后,3个人之间的示值偏差0.01,但是MSA的结果分析老师说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能讲个大概呀?!!先谢了。(现在那份东西已经不在了)

网友:
有可能卡尺的精度不能满足那个产品的要求

网友:
被测工件公差多少?另外你用的是数显卡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卡尺盲测,对10个产品进行测量后,3个人之间的示值偏差0.01,但是MSA的结果分析老师说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能讲个大概呀?!!先谢了。(现在那份东西已经不在了)

可能的原因:
1、卡尺不能满足该工件的精度要求
2、工件的选取没有充分的分布在要求的公差范围内,零件变差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卡尺不能满足该工件的精度要求
2、工件的选取没有充分的分布在要求的公差范围内,零件变差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A是针对每把量具,而不是每种量具。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但公司专门请来的外审咨询老师建议可以按种类做(仅限小量具),而且实际外审中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10楼说的不错,工件的选取没有充分的分布在要求的公差范围内,零件变差太小了,我问你公差多少就是这个意思。你再挑选10个工件试试,如果公差足够大,工件的尺寸充分分布于公差范围内(按6西格玛分布原则挑选),MSA分析结果一定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