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加工---请教

楼主(2008-04-05):
想在一块60乘120乘0.8的玻璃上均匀加工出长8毫米的1.5R槽,有什么办法?

网友:
0.8?
你要3个宽的透槽么?
很有挑战啊,
搬个板凳看大家的

网友A:
什么样的1.5R槽?
铣不行么?

网友:
蚀刻,搞定请我吃饭吗?

网友:
0.8厚?R1.5铣穿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写错了  是8毫米厚。等待高手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1.5R槽?
铣不行么?
玻璃可以铣吗

网友:
现在有种水射流加工,用高压水枪喷射水流加工,精度好像不错,你可以从网上看看。。。

网友:
用金刚石砂轮应该可以,多浇水,分几次在铣床上

网友:
不知要求高不高,可以试一下土办法。在工作台上垫一块1mm的橡胶,在玻璃上用合金刀画线,用摸具电磨(或转速在10000转左右的工具)夹3mm金刚石球形磨头(五金店有售,雕玉石用的,几圆钱一个),找钳工就可以手工加工。如要求高就想办法将电磨用卡具固定在铣床的主轴上,靠手轮摇。加工时一定要保证水,吃刀小,走刀慢,压板下也要垫橡胶。

网友:
估计要用到金刚石砂轮,普通的铣刀肯定不行。

网友(2009-04-10):
上玻璃铣床,立式的,真空吸盘固定玻璃,球形刀数控加工

网友(2010-06-27):
就用金刚石砂轮就可以解决啦~不过砂轮要订做异型的

网友(2011-05-12):
玻璃尺寸应该是1200×600×8吧,不知道槽是怎么排列的,间距是多少,槽深是多少,槽的两端可以有过渡收尾吗?槽加工完后有透明度要求吗?这些都会影响到加工方法。

网友:
如果你说的槽不穿透的话可以用喷砂或者蚀刻,如果是槽穿透的话可以用水刀,本人只是在玻璃厂做,但不是搞生产的,可以试下!

网友(2012-11-16):
电磁铁固定,和定制磨头,精细余量,一般铣床可以了...

网友(2013-05-19):
玻璃加工大孔有40毫米的用什么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