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及轴承与轴承安装孔的配合及公差选择---请教

楼主(2008-04-05):
哪位高手能详细解释一下轴承与轴及轴承与轴承安装孔的配合及公差选择吗?

网友:
参照标准即可!

楼主:
谢谢你。
下了看看先。

网友:
感谢2楼兄弟!
下了看看!

网友:
感谢2楼的兄弟.
正好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正在使用中,先谢谢了!

网友(2008-06-09):
谢谢了,免得查手册了!

网友:
感觉这东西也能有国标是件很搞笑的事情。

网友:
也许是我们加工设备受限,我们单位总工选择轴承配合从没选过m以下的,他的理由是太紧了,不好拆装。一跟他说标准,他就急了,说什么都是那些混事的写的,根本就不懂~

不知大家有用到过m以下吗?

网友:
你们总工是明白人。
的确,配合的选择是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来定的,那些标准基本没有指导意义,都是些泛泛论调,不是混事是什么?这些都是每个厂家的核心技术,是经验的积累或者是通过详尽的实验得来的数据,那能搞成什么标准啊。不考虑实际情况硬套标准会死得很惨的。当然,你要挑标准的错也是白费力气,因为泛泛而谈那有什么漏洞啊,怎么说怎么是。

网友:
螺旋线说的很对。不同的使用场合,有不同的最佳配合,按标准选出来也能用,只不过不一定在最佳状态。如果你是理想主义者,批量又大,可以通过计算加试验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关于 这个问题,我真 的很有 疑问 ,在手册上查到的那些真的不实用嘛?
那么要手册干嘛?
最近我们的轴选用的g5.轴承真的很松.也很好装配.
但是大家都觉得松了很不对,但说不上原因来!!

网友:
再就是 关于轴承的装配,有哪些基本的装配,达到预过盈量

网友:
感谢2楼兄弟!

网友(2008-07-10):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刚出学校,你要知道有这个国标来用,后来你用用就知道它不是绝对的。选用g装着省事,可是有径向冲击短时间轴承就完了。选m小轴承你都能感觉到滚动体有压迫的现象,时间长了内沟就出现剥离现象。所以第二个过程是你自己形成了一个选用范围。这时候你就会漠视国标的宽泛了。还有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家的加工水平没有轴承厂家的规范,慢慢的你就以轴承厂的标准为马首是瞻了。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应该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2009-06-20):
跟手册的一样的,不过翻起来容易许多。

网友:
呵呵   我们一般都是让轴大个2丝左右

网友(2009-08-31):
长见识了

网友:
那就说说具体场合的具体配合
电主轴(转速几W到几十W)
用的是角接触球轴承
跟轴的配合:轴小1u到4u
跟座的配合:前端大5u到2,后端大1丝到5u.

网友:
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2010-04-14):
怎么下载不了啊?weiwang

网友:
至于选什么?不能完全参照标准的,不同的工况不同的选择。
不过你可以自己试着反算一下合不合适。

网友:
感谢2楼兄弟!
这东西很有用

网友:
真是悲剧啊~~标准对新人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

网友:
新人请教
对轴承使用:轴承的配合和轴承的预紧力哪个重要的点?

网友:
参照标准轴承使用,配合公差一般标准上面都会有,除了非标的会加套

网友:
我是新手没有威望要怎么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呀,不能下载

网友(2010-08-11):
谢谢啊,正在学习中,非常地需要

网友:
谢谢先看看
谢谢先看看
谢谢先看看
谢谢先看看
谢谢先看看

网友:
下不来呢为什么啊????????

网友:
郁闷之极····························

网友(2010-10-18):
有用,学习LE ...谢谢了,

网友:
谢谢了,免得查手册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个可以作为指导

网友(2011-02-14):
看看先学习一下,谢谢了2搂兄弟

网友(2011-04-08):
下了看看,不知道有用吗,有用吗,有用吗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凭经验的,经验的,经验的

网友:
跟手册的一样的,不过翻起来容易许多

网友:
下来看看,对工作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4-12-09):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用的

网友:
感谢2楼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