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胶自动粘贴机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8-04-06):
我现在考虑制作一台“单面胶自动粘贴机”,单面胶的宽度最大300MM,粘贴物的厚度在5MM以内(可调),要求自动粘贴,自动切胶(单面胶在粘贴物边上不留余胶)。我考虑用“自动切纸传真机”的原理.......
       有哪位老师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设计,大家可以沟通交流一下,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我们卫生巾生产线上有一道工序就是粘贴背胶离型纸这道工序
主要的步骤是送纸———喷胶——— 断胶———切断———重复
当然要达到(单面胶在粘贴物边上不留余胶)那么胶位的控制先的尤为重要。在高速时喷胶和断胶都会延后。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限制。国产的涂胶枪很难达到。其致命的地方体现在断胶后还会有微量胶涂布。具体不在详细介绍商业机密
还要有与其配套的胶位控制系统,最简单的是导磁凸轮控制电眼开关来进行胶位控制在运行速度慢时还可以。但是高速就会有延迟。
进口的胶枪有太贵,单单一组针阀都要10000多。美国诺达。有空给你发个资料

网友:
这里没CAD间量

楼主:
1#的大虾,先谢了,你用的是液体胶粘贴,而我用的其实是常用的"透明胶带\纸.

网友:
一点小想法

介绍你一种方法  把你要上胶的胶带加宽    加到900MM   然后使用卷纸机构   一端放纸 一端收纸   在放纸与卷纸之间  设计一台单面自动往复式喷涂机  喷胶上去  中间干燥过程 你自己考虑   喷涂的胶黏性你要了解清楚   喷好后的胶布收卷起来  切成你需要的规格

网友(2009-04-09):
1.与粘贴物的形状有关,它是圆的还是方的,有几个放在一起有关。
2.与透明胶带的材质有关。
3.自动粘贴,自动切胶与粘贴物的形状有关、还与速度有关。
你可以把你的产品图片、尺寸放上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网友(2010-01-13):
我见过一些自动贴标签的设备,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2010-04-26):
嘿,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工艺要求是在铝片上粘贴一面带衬纸的双面胶带,要求不气泡,不褶皱,连续生产,节拍10s ; 工件宽度为300 -400不等,长度系列更多, 最短的为300,最长的为500.  胶带来料为卷筒状。 可连续覆、切断;也可间断运行。  但现在的问题是: 覆膜跑偏,很难控制。 不知各位可有高招?

网友(2010-09-21):
要看工年形状,如果是圆的就好,我看过台湾的机器,我们自已也做过类似的机器

网友:
期  待期  待期  待期  待

网友:
要看工件形状,如果是圆的就好,附件是我们做的机器图

网友(2011-05-04):
我觉得楼主所说的最大的难点在于送单面胶过程中确保单面胶不皱,8 ]! n: B8 `6 d6 N+ _
要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其它的应该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