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之间的缓冲胶块容易烂---求助

楼主(2008-04-06):
前两天买了台二手平面磨床,刚开始主轴转声大,后来换了联轴器之间的胶块,好很多,但那胶块没用两天就烂了,做这胶块的时候本人特意做的紧凑,几乎一点间隙没有,但想不明白为什么容易烂?望前辈给于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联轴器之间的缓冲胶块容易烂!(求助)

这么快就烂了,那肯定是电机与主轴轴心同心度误差过大造成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
楼主在装配时要注意保证电动机出轴与输入轴的同心度以及轮毂(半联轴器)与轴的垂直度。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噪声大估计也是同轴度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
同轴度好像不好弄,我这台机,电机是固定死的(台湾磨床),我拆开看过电机的同轴度没有调动位置,主轴就更不用说了,装上缓冲胶块后,我用手试转过砂轮,很顺畅没有卡的感觉!

网友:
胶块的材质有没有考虑,选聚氨酯的试试

网友:
肯定是同轴度的问题,楼主可以向电机下垫铁皮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同轴度好像不好弄,我这台机,电机是固定死的(台湾磨床),我拆开看过电机的同轴度没有调动位置,主轴就更不用说了,装上缓冲胶块后,我用手试转过砂轮,很顺畅没有卡的感觉!

楼主,是否同轴用肉眼很难判断,通常允差也就百分之几或十几个毫米,需要打表实测。
另外电机的安装调整空间(从电机出轴方向看)左右不会很大的,上下可用垫金属片的方法调节。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再试下殿或换胶块。
回8楼
磨床的同轴度不好测吧!接头那块是封闭在机床里面的,没办法操作。

网友:
换个牌子试下和检查电机

网友:
改成尼龙棒试以下

网友:
是专用的联轴器工程塑料弹性元件吗?如果还是经常坏,建议重新买一个弹性联轴器,如果安装尺寸允许的话可以选一个比现在的大一号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而且更换中间弹性元件要买回专业生产厂家生产的。

网友(2009-08-22):
是那种形式的联轴器哦?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从新调整一下同轴度!

网友:
本人以为,不是同轴度的问题,是弹性体材质的问题。用聚氨脂会好一点。弹性体在里面的间隙不用很紧凑,要有一定的间隙才好用。

网友: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这个同轴度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的轴承有点老呀?
这样就会磨损橡胶块

网友:
主轴用这样的联轴器?我记得砂轮主轴用膜片联轴器多一些

网友:
连接缓冲容易出问题,那说明冲击力很大,是不是前后的轴承出现问题,造成电机启动后,形成非常大的剪切力,因此缓冲胶容易坏

网友:
用聚氨酯,间隙不要很紧,本来就要有间隙才行

网友:
一般不用肉眼看,也不用打表,靠手感

网友:
你换下缓冲块试试,用尼龙的

网友(2009-10-05):
材质是树脂的啊 也能烂?

网友:
胶块是什么材料的?用PU就能好很多!

网友:
先查同轴度,再换胶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