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测量同心?

楼主(2008-04-06):
各位,理论上来讲,千分表测量的同心度和三坐标测量相差应该是?
我遇到一个怪事?表测量为0.08,但是三坐标测量为0.03  然后就是反过来!
我一般比较相信三坐标,但是两者相差太大,我又不好判断是否合格?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测量同心啊!

网友:
LZ能否详细陈述你的两种测量方法?从过程中或许能找出结果不同的原因。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测量的结果不至于相差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