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应该先测量基准元素?---请教

楼主(2008-04-06):
搞测量也搞了这么久了,今天问一些被我忽略了的问题:
我们在用三坐标测量一些同心,同轴,垂直,平行等,都需要看图纸,图纸上会有给定的基准,那么我们在测量元素的时候是否应该先测量基准元素,再测量另外元素呢?我的疑问就是我不先测量基准元素测量的结果也是一个样?这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吗?
无聊的时候乱测,发现不用建什么坐标,也是可以测啊,当然算位置肯定要建坐标了?
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望大家见谅!

网友:
评定的时候把基准选对就行了吧.

网友:
如果不测量基准元素,你肯定得不出结果。但基准元素与被测元素的测量顺序是无所谓的。
测量同心、同轴、垂直、平行度、直径等元素是是可以不建坐标系的,直接在机床坐标系下完成。但建立工件坐标系后,有助于自动测量。

网友:
如 果 你 不 选 基 准 ,测 量 机 会 默 认 机 子 的 机 械 坐 标 为 你 的 坐 标 系 .

网友:
我认为feifei2003解释得很准确。

网友:
谢谢各位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