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安装后无法启动

楼主(2008-04-06):
我的笔记本电脑安装CAD后双击无法启动(我重装XP系统前是可以的),在程序状态栏下也无法启动,向各位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非常感谢!!!

网友:
盗版的吧
没有装好吧.你装的是不是07版的
具体说一下下.
参考一下

楼主:
我装的是2004版的CAD,在网上下载的那种迷你版, 原来没有重新安装系统的时候用是可以的,我重新安装以后就不能启动了,双击后在任务管理器下面显示以下CAD运行程序,但一会就没有了.

我也找朋友用的其他版本CAD2004版试了下,装了还是启动不了,就象上面的情况一样,本来以为是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把它给屏蔽了,后来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了还是不行,

现在弄的我连经常用的CAD都用不了,回来后很是郁闷!!!

请各位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重装系统盘后,装在系统盘根目录下的一些文件就被覆盖了,可能其中包含启动文件。虽然你的CAD不是装在系统盘上的,但你安装的时候是要写入注册表的。你把以前的程序删除,重新安装一便,应该就可以用了。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盘后,装在系统盘根目录下的一些文件就被覆盖了,可能其中包含启动文件。虽然你的CAD不是装在系统盘上的,但你安装的时候是要写入注册表的。你把以前的程序删除,重新安装一便,应该就可以用了。如果不是这样 ...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我每次重装系统之后  都要把软件重新装一遍  装系统20分钟   装软件要两小时  烦啊

网友:
系统重装后,你的平台都装好了吗?
你用的是双核的吗?有没有驱动
如果以上没有问题,你用兔子把原装的下掉.
然后重新安装一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认为是平台没有装好的原因.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N多的CAD版本。
我也不知道用那个版本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2008-06-14):
缺少一个文件

网友:
重装系统后,需重装CAD软件。

网友:
镜像啊,或者ghos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