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一单,怎样避免轧痕?---请教

楼主(2008-04-06):
我们公司最近接了一单,
产品表面要求比较高,表面不处理,不能够有压痕,
我们现在在产品表面贴一层保护膜,下刀模上面垫一层纸,
但是经常裂,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查资料发现有AMADA的无压痕刀槽,无压痕胶布,橡胶下模,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过,有哪位大侠用过吗?
还有上面的模具有没有国产的可以代替的!?
毕竟AMADA的比较贵啊!
或者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可以避免压痕!?

网友:
以前有过这样的帖子  找找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有一种优力胶可以避免折痕.不过价格就很贵了
具体是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就像楼主说的,有无压痕贴布,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效果不错,再不然贴普通胶布试试,折弯好之后马上处理掉

楼主:
呵呵!
我们试过普通的医学胶布,没有多大用处,
压几次就破了!
还试过铜皮,
我们做的东西很多的,不能用易耗品!
这样子很没有效率,
像无压痕贴布有谁知到价钱的吗!?

网友:
垫的胶布我用过,满好用的,但是很贵。大概50米就要800多RMB。我的建议是在做V槽的时候做圆角处理。然后找结实点的布垫上就OK了,很漂亮的哦!

楼主:
呜呜呜!
楼上的大哥!
不是吧!
你买的是AMADA的,前几天我们买了AMADA的无压痕胶布,
10米要9XX!
你的怎么那么便宜啊!?
用不起啊!

网友(2008-05-12):
回复 网友A:

目前最经济和实用的是采用一般(稍厚一点)的棉布,效果很好,省钱。市场上卖的那种胶带用不得,价格太昂贵。

网友:
好像有那种下模可以旋转的刀模吧。

网友:
可以来电咨询

你好,用特耐膜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特耐膜就为了避免压痕产生而出来的.而我公司经营这方面的产品!当然也有免压痕下模,不过价格也不菲,200MM长度就要2万左右了!
13763302075陈炜东,
广州纬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2008-06-16):
通常的方法就是用布,不过要专业的才行哦,国内有做无压痕模的,不过不实用,AMADA做的可以用但价格相当高,我们公司就是做折弯机刀模的,我们通宵建议客户用布垫,但是要做橡胶槽的我们倒是可以为你服务,详细的价格还要看你的下模规格。可以加我QQ378589945

网友:
RE

折弯痕有很多原因
主要有
1.冲压压力过大 调整机器参数
2.不正确的折弯模具
3.有垃圾削落在折弯表面 要注意折弯面的平整和洁净 用模具的话要设计排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