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装式卡箍接头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8-04-06):
请问谁知道
快装式卡箍接头是依据什么标准生产的呀?
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根据Alfa Laval公司的资料显示,是DIN标准。
另外,社区里也有一个:ISO 28521993 快开形式卡箍标准。

网友:
快装卡箍接头的标准有很多的。
实际生产的ISO卡箍接头和标准好象有点不同,
美标的应该和ISO不一样,但是实际的产品为何大同小异呢?
但是在美国的工厂,他们是严格标准做的

网友:
人气不行啊,没人回啊

网友:
是消防管道上的么?

GB5135.11

网友(2012-10-29):
快转卡箍接头的标准很多的,基本上在一定的大小范围内每种的卡箍接头的卡盘一样,区别就是壁厚,当然每种还有长度的区别。

网友:
iso  还有din

网友(2013-01-16):
3a标准,不过不知道什么内容

网友(2013-08-30):
人家不鸟你

网友(2014-04-12):
卡箍接头每个标准的区别就是高度,焊接口以及卡盘。
DIN和INCH来标注的那些卡盘除了1/2 3/4之外相近的口径卡盘相同,太大的除外。
每种都还有三种高度,目前我还看到了第四种,国内客户偏爱MMP。
如果焊接口严格上说是1.25 1.5 1.65 那么几种常用的,各种标准也就是几丝的差别吧,但是公差如果全按照最大或者最小,那么几乎1.5-1.6就都可以通带的。SMS1.25的焊接口前几年出口的客户还有,现在也都是1.5的SMS为主。

网友(2014-08-13):
DIN, ISO, 3A好多种,不过具体尺寸区别就搞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