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攻牙,丝攻经常断---请教

楼主(2008-04-06):
我们的产品用的是304的1.2-1.5mm的板,攻M3.M4的牙,有翻边的,
不过丝攻经常断,(我们的产品比较多这些类型的),
现在用的是日本富士的丝攻,请问攻不锈钢一般选用的是什么牌子,类型的丝攻?

网友:
底孔适当放大点!!1.5的板不算厚,可选用容削槽较小的直槽丝锥,以增加丝锥强度!!

楼主:
我们一般用标准孔,主要有翻边!
那有什么牌子的容削槽较小的直槽丝锥可以介绍呢?
有没有什么诀窍呢?
我们攻M3的特别容易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不锈钢攻牙要注意几个方面:
1,要用专门的攻牙油,用什么做润滑和冷却至关重要。我们原先用菜油很难攻,后来换了另一种(也说不上来什么配方,反正就是商店有的,多买几样试试)好攻的多。
2,工件一定要固定牢,不锈钢攻牙本来丝攻下去就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工件稍微动了一下,小丝攻马上就折断了。
3,一般不用自动攻牙车,而是用手压式的攻牙车,这样可以控制攻牙时的力度,不顺利的时候就退出来,将不锈钢屑清除干净(同时加油)之后再攻,要反反复复,一次下去就能攻到位是不多的。顺带提一句,粘在丝攻上的不锈钢屑对攻牙的阻力很大,一定要经常退出丝攻,清除干净。

网友:
我有空给你快递点攻丝油,你就知道什么叫畅顺了.不锈钢攻牙就就两点关键

1:孔钻得够好

2:攻丝时润滑要够好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产品用的是304的1.2-1.5mm的板,攻M3.M4的牙,有翻边的,
不过丝攻经常断,(我们的产品比较多这些类型的),
现在用的是日本富士的丝攻,请问攻不锈钢一般选用的是什么牌子,类型的丝攻?

网友:
需要足够的冷却液的,请楼主参考

网友:
1.不銹鋼的特點是韌性強,应選擇切削角較鋒利的絲錐,日本YAMAWA的不銹鋼專用絲錐是不錯的選擇,表面经酸化处理,可減少加工時所产生的磨擦力。
2.翻边後的孔径,要接近絲攻下孔径上限,這样能減輕絲錐的負担。
3.用专门的不銹鋼攻牙油,才能产生足夠的潤滑。

网友:
注意丝攻与板的角度和润滑油的使用,还有不要怕麻烦应及时的清理不锈钢屑.

网友:
孔径要保证,孔与丝锥的同轴度要保证,
如果工件塑性好可以用挤压丝锥。

网友(2008-05-12):
对,要先修毛刺,很关键的。
因为我加工会一定先修毛刺,所以我以为楼主也一定会修,楼主修了毛刺吗?

网友:
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丝锥孔加工时检测。我想你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代价太大了,只用在大批量的加工中可以解决丝锥断的问题,才划得来。

网友(2011-03-22):
回复 楼主:

問題解決了嗎

网友:
一锥与二锥交错使用的方法也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宜选用不锈钢转用丝锥

网友(2012-08-06):
收购废丝锥 有处理的私信给我

网友(2013-05-29):
首先1.5MM厚度属于薄板,此类攻牙出现翻边说明你再回牙的时候钢板形变,这是装夹问题,此类出现翻边折断在钻头和丝锥作业当中经常出现,不知道你是什么攻牙方式,是专机还是钻床还是什么,试试看把工件下方的垫块向孔靠近马上就有改善!另外富士丝锥不去评论其性能单说304不锈钢薄板作业一般的机用直槽丝锥都可以了,如果攻牙的数量较多可考虑挤压丝锥免切削液的那种!

网友(2014-02-18):
钻孔的时候不能烧, 丝锥尽量短,用好的攻牙油。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使用不锈钢攻丝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