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的区别,ball valve 和globe valve ---请教

楼主(2008-04-07):
诸位,在工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ball valve 和globe valve ,请问有啥区别?

网友:
ball valve是球阀,globe valve是截止阀

网友:
为什么硬密封的球阀这么难压

我是一名钳工
为什么硬密封的球阀这么难压住,总会有点小漏
由其是Q347H的300口径以上的
请各位指教给点技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密封面没做好,告诉你一个阴招,打的时候加点黄油在密封面上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用气打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面没做好,告诉你一个阴招,打的时候加点黄油在密封面上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用气打压的

恩, 确实有点阴. 就怕装到管线上去之后出现问题, 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使用卫生级甘油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