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UG里面的实体上面 开一个通孔?

楼主(2008-04-07):
谁能帮我解决,如何在UG里面的实体上面 开一个通孔啊.
    研究好他开的空就是一个圆柱.
怎么样才能变一个通空。
谢谢了。

网友:
问题不明确,有图纸吗?

楼主:
谢谢,已经琢磨出来方法了,
  不过不知道好不好啊.,
        是不在草图上开孔拉伸, 在弯边后  开个空.

网友:
实体上做通孔,
在弹出的窗口选择一项“通过面”就可以了。

好象你做的是钣金件,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楼主:
我是打算用这个做板金,,以简单的开始啊,我是搞这个板金的,以后在慢慢研究
  其它的用途,.
 呵呵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用这个做板金,,以简单的开始啊,我是搞这个板金的,以后在慢慢研究
  其它的用途,.
 呵呵谢谢啊.

那就用钣金模块比较好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你不是在实体上打通孔吗?
你设一个坐标,你画一个柱体.用布尔运算,就有一个通孔了.
方法还有很多的,作一个参考面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