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840D车铣复合,由车削进入铣削模式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8-04-07):
SIEMENS  840D车铣复合,由车削进入铣削模式的指令是什么?
谢谢!

楼主:
自问自答了

我查到用 TRANSMIT    指令,列举的例子是直线插补,但我尝试圆弧插补时却不能执行,请SIEMENS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设置里好象有这项。。。

网友:
spos[1]=0主轴定位0度
setms(3)或者是(2)要看是不是副轴
TMCON选择平面 这个是G17
T刀号D刀补
G1G94。。。。
这是在G代码里用 也可在模块里用 就是SHOPTURN
Shopturn 里编程 不需要转换 编好选择的铣削模块后 机床自动默认
你是西门子什么型号?

网友:
我的车铣中心一般车削时以G99每转进给,铣削时主轴不动只能用G98每分钟进给,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啊?G98和G99一经过指令,以后就默认是这种进给方式了

引用 楼主:
SIEMENS  840D车铣复合,由车削进入铣削模式的指令是什么?
谢谢!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哪里有DMG 车削中心培训吗

网友:
应该是DIAMOF  关闭直径模式;程序为铣削
DIAMON  开启直径模式,程序为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