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跟显卡有关吗?我的是集成显卡

楼主(2008-04-07):
按说明安装了PROE4.0,但是就是打不开,连PROE的界面都进不去
请指点下
另外,PROE4.0跟显卡有关吗?我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
问题说下哦,我这里有安装的录像网速慢传不上来

楼主:
我是按照安装录像安装的,但是为什么连程序也打不开,连PROE4.0的界面也进不去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算了上迅雷找个

网友:
要是以前装过能用的话那就是你安装的问题了啊,有些集显也可以的.

网友:
应该和显卡关系不大,显卡不好只是卡不卡的问题,一般的显卡也能对付。

楼主:
那挺奇怪了,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按同样的方法安装,正常运行,公司的电脑安装却出现上述问题,有点郁闷

网友:
你确定你装的是锁定的许可证吗?
我的笔记本也是集成的,装上运行没任何问题
注意你的HOST ID是否输入正确
许可证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8-05-10):
我还要惨!一用PROE就死机!
集成显卡的品版机就是差!
用了不多久就 死机!有的命令一用就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把你的配置说下
看你描述好像内存不够
另外CPU的主频也要跟上
剩下的就是显卡问题了
尽量选用独立显卡的机子来画图
如果选用集成显卡,会大大的耗用内存的!
还是建议使用独立显卡的机子,这样画图不会很郁闷
因为集显很多时候有些线条都不显示的

网友:
别说PROE 连SOLIDWORK用不用独立显卡给人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经常用的话 买个算了

网友:
集显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2008-06-09):
PROE对显卡的要求不是很好,集成的也能用,但是要保证内存够大才行,如果运行不了,在不想换成独立显卡的,那就把内存增大,

网友:
俺的就是集成显卡    画图的时候倒是不卡     但是启动很慢    一不小心就没响应了    启动起来了就可以画图了    但是一画图   CPU就冲到百分之百了   估计是机器太老了吧    显卡是很大的问题    寝室他们的独立显卡就没这个问题    其他配置我们的机器是差不多的

网友:
绘图速度快不快是和显卡有关系
但能不能运行就是安装的问题了
我单位曾经有赛扬667 加TNT2 显卡 一样用破衣
就是卡的不能再卡  草绘一个圆要半分钟  进破衣要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