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A宏B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07):
我一直不太会宏程序编成,,对于我看了其他前辈们说的宏A,宏B更是不懂,,,请教各位前辈...
    还有就是希望各位前辈推荐下学习宏程序的书籍,,,我不盛感激....谢谢!!! :)

网友:
是宏程序的两个类型

网友:
A类的是用G65调用其中有H01啊这一类的表示例如:H01就表示赋值
B类的就是直接用。例如:#100=#100+1

网友:
请问  宏程序有多少好处?
有了软件   还需要宏吗?

网友:
郭大侠,宏程序的功能非常强大,他主要目的不在于来做加工轨迹的,而且做加工轨迹有很多软件都能方便的实现,而对于宏程序来讲反而无能为力。举两个例子:
有一种宏程序叫做监控宏,就是不断地循环运行,来监控机床运行处理状态。
还有就是可以做自己的G代码,通过不同的参数赋值来实现不同的功能,从而简化编程。
现在知道宏程序有什么用了吧?
实际上能把宏程序用得炉火纯青的人才是高手,但这种人不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