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E30 机油,没有一个API质量等级可以查询---请教

楼主(2008-04-07):
我们的机器使用手册上有一个机油的标准:SAE30 无添加剂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很难去匹配相近的机油,因为SAE30的标准过于模糊。
使用位置:高压水泵曲轴箱
要求:无添加剂
因为没有一个API质量等级可以查询,不知是否可以任选一种。
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网址:
http://www.lubricantsuniversity.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0&Itemid=122

谢谢大家提供帮助,并欢迎大家跟我探讨。

网友:
据我所知,SAE30代表的仅是一个黏度级别。具体数值是100摄氏度运动黏度9.3-12.5。而跟API任何质量等级没有任何关系。API中规定各种油品,往往是有特殊性能要求的车用油或者工业油,这就涉及到加入一定的复合添加剂或者单剂对基础油的性能进行补强,所以我给楼主的建议就是与设备供应商联系,了解一下他们对该油品的具体要求,而不仅仅是黏度级别上的。

补充一句,你推荐的chervon网站很不错,不过可能专业性强了一些,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