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Z轴经常出现零漂报警?

楼主(2008-04-07):
车床Z轴经常出现零漂报警?西门子802D系统,现无法正常使用.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
是机械问题
维护找机械维护人员就好了
一般是新机床和新换丝扛和欲紧时候出现

网友:
查找一下回零方式是否正确?具体参数不记得了,问一下厂家吧

网友(2008-07-13):
机床传动部分的联接是否松动(如联轴器、丝母、镶条),另外回零开关、回零减速撞块是否松动或位移。

网友:
回零开关的触动不灵了或回零减速撞块是否松动或位移,去查一下吧

网友:
找西门子调一下参数就行了。
我见过他们调840D的,问他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