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okuma(大隈)加工中心的吗?

楼主(2008-04-07):
知道的请说说OSP-E100M或200什么的,使用的体会,各自的看法。
本人认为osp系统是比较简单的,容易上手。

网友:
我用过大隈的五面体加工中心

感觉OKUMA的系统和FANUC很相似,比较严谨技术成熟,稳定性也不错,推荐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系统的? 是OSP-E100M 吗?

网友:
广东那边应该很多吧,我就用过车床,P200的,

网友(2008-05-25):
回复 网友B:

我刚接触OKUMA P2000系统,1996年产。感觉功能强大,带动力头。界面都是意大利文,有1个多月还不能上手,你能给我提些建义及意见吗

网友(2009-07-15):
笨蛋,可以在画面里面更改成中文呀,我使用OKUMA五面加工中心系统P200,我感觉很好,比其它系统好用,你让师傅教你呀。五面加工中,侧面加工G18、G19平面里加工是要辨走刀方向的,M73、M74、M75、M76这四个方向加工时要辨好走刀方向,编好整个程序可以实现完全自动化加工,必须把刀具长度补偿和卧头补偿加上。还有G69用时一定要会用,会辨好坐标旋转方向及坐标轴的方向,那样加工起来很好用的,都可以和立头、卧头还有万向头可以编成一个完成的程序,可以实现完全自动化加工。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是可以使用旋转补偿的
终于碰到搞OKUMA的兄弟了。

网友:
感觉OKUMA的系统和FANUC很相似,比较严谨技术成熟,稳定性也不错,推荐使用
引用 网友C:

是龙门吗?我们现在有五台。FANUC18i/16i,是DOS系统的,现在OKUMA是Windows系统的,在某些操作上可以感觉到,另外就是某些指令是英文的,这一点有点像西门子,但是程序编辑还是比较方便的,感觉最起码比西门子好掌握。

网友:
发一个OKUAM的宏程序,是我们螺旋下刀铣凹模套用的大家可以共同研究一下。
主程序CALL  OWMT  PD__  PT__  PZ___
PD为凹模套直径PT为刀具直径 P Z为凹模套底面数模高度
子程序 OWMT
VC1=VAPAY
VC2=VC1-VMOFY
VC3=VACOD
VC4=VC2-VZOFY[VC3]
VC5=VAPAZ
VC6=VC5-VMOFZ
VC7=VC6-VZOFZ[VC3]
VC8=[PD-PT]/2.0
VC11=VC4-VC8
VC9=LZ
VC10=VC7-1.0
G90
G01Y[VC11]
N1
G03J[VC8]Z[VC10]
VC10=VC10-1.0
IF[[VC10]LT[VC9]]GOTO N2
IF[[VC10]GE[VC9]]GOTO N1
GOTO N3
N2
G03J[VC8]Z[VC9]
N3
G03J[VC8]
G01Y[VC4]
G01Z[VC7]
RTS

网友:
怎么又没动静了

网友:
怎么还没动静呀?7 G3 f5 @8 \* n; ]
顶一下。

网友:
okumaMB46VA-R  的用过。性能很好!

网友(2009-09-27):
使用okuma(大隈)加工中心的兄弟加我  QQ:115807004

网友:
不如开一个OKUMA联盟,大家有个地方相互探讨。

网友:
还是没动净。

网友:
OKUMA 那是相当强的啊 呵呵 赞一个

网友(2009-11-03):
有熟悉OSP-U10M-R系统的吗?

网友(2009-12-18):
这个宏程序是你们自已编的吗?

网友:
OKUMA 宏程序还是蛮复杂的哈·!那位高手解释一下,就一楼上的例子吧!

网友:
10# 少年游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宏程序是你自已编的吗?要是你自已编的,那就证明你是高高手了

网友:
楼主,那个宏程序是你自已编的吗?要是你自已编的,那就证明你是高 高手了。我可以把OKUMA五面体手动编程一个完整的程序全部自动化,立头,卧头和万向头用一个程序一次性加工完成。对于宏程序也了解一些

网友:
这是一个螺旋下刀转圆的宏程序
VC1=VAPAY
VC2=VC1-VMOFY
VC3=VACOD
VC4=VC2-VZOFY[VC3
VC5=VAPAZ
VC6=VC5-VMOFZ
VC7=VC6-VZOFZ[VC3]
VC8=[PD-PT]/2.0
以上程序是是计算刀具所在的Y轴和Z轴的绝对坐标值,VC8是所加工孔径减去刀具直径之差,再除以2。
VC11是计算出所转圆的起始点,
VC9有错误,应该是“VC9=PZ"也就是所转圆孔底绝对坐标值。其它的和FANUC的差不多,VC相当于FANUC的#。

网友:
楼主,请把你的QQ号留下,我加上咱们以后多聊聊,多交流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们那边都 是什么型号的大隈机床啊

网友:
我用的是OKUUMAOSP-P200M系统还行把,我还用了在线量测用的是RENISHAW是英国的。那机台就是刀库容易出问题,换刀有问题。

网友(2011-03-08):
日本OKUMA大隈P200.操作挺麻烦的,换卧头,加长头很慢的,大概要2-3分钟,碰数.分中还要自己输入指令抄数。相对来说PLC程序还是比较成熟的。精度不高,总的说还可以吧!!!

网友: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OKUMA系统的G11/G10指令有点问题,在做旋转时:只能旋转整个程序,不能单独旋转程序中的某一条直线。否则走刀轨迹就非常怪异。大偎OSP100五台,其中两台位大偎高速。OSP200两台,带万能头。QQ1501611675。搞大偎的请多多联系。

网友(2011-04-21):
用OKUMA 的朋友不少啊!我用的是P200M 系统。

网友:
佩服!佩服!请教:WHILE语句能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佩服!佩服!请教:WHILE语句能用不?

顺便问一下,朋友在哪个单位?

网友:
OKUMA机床不错,我的偶像。

网友:
回复 网友E:

WHILE语句,OKUMA系统不能用。我是做模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别的系统两种语句都能用,以为大隈也能用。不过IF语句用好了也不必用WHILE 了。
以后又关宏程序问题还要向你请教,再次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气,我们互相学习吧。

网友(2012-01-31):
OKUMA  没有接触      看大家说的,系统应该不错

网友:
OKUMA  我只接触两轴的车床

网友(2012-06-26):
公司刚来了一台五面铣,据说要1500W,安装调试要个半月。

网友F:
改天进新厂房拍几张照片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天进新厂房拍几张照片传上@!@

兄弟 等着你的照片啊 我们厂也有一个五面铣 不过是旧的

网友:
海克斯康无线电测头环规校验手册

当测头长度改变时或者出现零部件更换时,需要重新进行环规校验,以校验测头准确的长度和宝石球半径。校验步骤如下:

1、        将环规吸附在加工区域相对平整的表面上,清洁上表面和内部圆环表面。
2、        取下刀具,用块规或标准刀塞出主轴端面到环规表面的距离。目的是将环规上表面设为机器坐标的零点。以海克斯康工程师现场操作举例:
①        将主轴端面降到环规表面上方,以50mm高度的块规塞出准确的50mm距离。
②        在G56坐标系中输入Z50.→“测量”,此时,G56坐标系零点位置即为环规上表面
③        将刀具偏置的32号刀位置清零,去除前一次校验的数值。

3、        将测头装到主轴上,可定期(如1个月)调整一次测针跳动,平时添加或取下测针、测针加长杆时,若主轴锥孔干净,可不调整测针圆跳动。
4、        手动找到环规X、Y中心,在此推荐两个常用方法:
①        用千分表扫圆环内表面,找出其中心位置
②        直接利用测头触发功能,首先通过触测±X方向找出X中心,然后在X中心线上找出准确的Y中心,最后在Y中心上再此验证X中心点位置
③        将XY中心的机器坐标值输入到G56坐标系下。
5、        将主轴抬高,放与环规上方任意一个位置
6、        打开O1500程序,注意下面红色字体的三处

%
O1500(CALIBRATION OF LENGTH AND RADIUS)
G56(EXACT CENTER OF THE RING)
G28G91Z0
G65P9100B7.C1.D3.E10.F1.H0.01R4000.S250.W1.1(IT IS FANUC 18M THEREFORE IT IS B8)
G65P9107H1.T32.X0.Y-25.Z0.W150.(X AND Y IS WHERE THE Z-TOUCHING WILL BE DONE W=APPROXIMATE LENGTH OF THE PROBE)
G28G91Z0

G43H32G91Z-150.F200(ACTIVATION LENGTH OF THE PROBE)
G65P9108H1.X0.Y0.Z-4.D6.W39.999(W=EXACT DIAMETER OF THE RING Z-4=DEPTH OF IMMERSION)
G28G91Z0

M30
%

“G56”--- 前面设定的环规坐标系
“W150.”--- 近似的测头长度(包含测针),注意数值后面的小数点
“Z-150.”--- 近似的测头长度,注意符号为“-”和数值后面的小数点

7、点击程序开始按钮,执行程序即可。程序结束后32号刀补位置的是实际的测头长度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