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使用一段后,模具上就会带磁,哪有消磁器?

楼主(2008-04-07):
冲床使用一段时间后,模具上就会带磁,,想弄一个消磁器把上面的磁性除掉,具体要怎么做?有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大概5000一台。有专门的模具消磁器卖,很方便的,可以拿在手上。

网友B:
用1-2mm米的漆包线绕个线圈,或者卖1捆电线两边通上220V交流电就是很好的消磁器了

网友C:
记得好像有人讨论过说加工磁性器件的方法里提到过,说磁铁只要加温到70度以上就会完全消磁,不知是否可考虑此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好像有人讨论过说加工磁性器件的方法里提到过,说磁铁只要加温到70度以上就会完全消磁,不知是否可考虑此方法呢

一副模具就有几百斤,,甚至上千斤,,这个方法实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mm米的漆包线绕个线圈,或者卖1捆电线两边通上220V交流电就是很好的消磁器了

我也是想用漆包线绕个线圈来消磁,,但是事实上磁性却加强了..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我们社区之前有讨论过类似话题,,其中skudy(云峰)友就说出了几种方法,下面是他的原话
"在加工完后基本都會有一定的磁性﹐一般情況是用消磁器進行消磁(利用通電后交變線圈產生的交交變磁場振動消磁)﹐還有土辦法就是用外焰加熱表面后放入泠卻液中(水 ﹐酒精﹐切削液等)中﹐或直接找個振動線圈放在上面長較長時間(1小時)也可以.
消磁后﹐材料組織不會變化﹐這只是物理處理﹐有關效果可以找一塊鋼或鐵試一下就可以﹐不要長時間放在一起可互相磨擦喲﹗"

我就是想用第一种方法,但是不知道"交變線圈產生的交變磁場振動"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知道的朋友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5000一台。有专门的模具消磁器卖,很方便的,可以拿在手上。

5000一台!!那也太贵了吧,,我们厂肯定不舍得去买,,我们之前使用的是自己做的,,也是可以拿在手上,,不过时常有出一点小毛病,,现在是彻底坏了,,想重新做一个..结果没弄好,消磁变成加磁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用漆包线绕个线圈来消磁,,但是事实上磁性却加强了..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
黄连苦友好!
.
正确的消磁方法====
1,将“通电状态的消磁线圈”靠近“待消磁物件”。
2,将“通电状态的消磁线圈”,缓慢的一点一点的远离“待消磁物件”。
//***************************************************************************
错误的消磁方法====
1,将“通电状态的消磁线圈”靠近“待消磁物件”。
2,断电,然后,将消磁线圈远离“待消磁物件”。
.
syw   080408---09.20

楼主:
感谢syw元帅,,我想不是消磁方法的问题,,消磁弄好了是给操作工使用,以前他们有用过,,只不过那个坏了,,现在要重新弄一个..

楼主:
大家好,感谢大家给我的解答,,我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已解决,,
问题:把通电后的线圈铁心直接接触模具,使线圈铁心也模具紧紧吸在一起,超成模具的磁性加强。
解决方法:在模具与线圈铁心间加一块绝缘板(1~3mm)。

网友(2008-05-17):
长期冲压过程对材料分子的振动破坏了分子的各向特性,而导致上磁。我以前刚刚做冲压时,发现不锈钢都会上磁,当时很多人都说我在讲假话!可笑!

网友(2008-11-02):
有专门的模具消磁器卖,很方便的

网友(2008-12-04):
这东东有得买的啊,去模具配件店一问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