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上螺纹车好后改尺寸有烂牙---求助

楼主(2008-04-07):
是内螺纹盖子,一头堵死的,退回50个,都是车小了,塞规试了不合格,误差从2牙到4牙不等,我发现那几个在管件厂干了最少5年的老工人在改大时和我一样是用单段,但是在刀子差一点点儿碰到产品时停下,看下,要么刀退远点接着车,要么改刀补,是不是在看Z零点?他们车出来的烂牙率貌似比我少,大家遇到这种事都怎么搞?先谢谢帮忙的朋友了~

网友:
是不是你 没有 对好刀呀!  所以 乱牙···

网友:
车螺纹,修的时候,要注意刀补,进刀点一定不要错,要不然就乱牙了。

网友:
你的编程定位没问题吧?

网友:
z轴零点和第一次车的一样就可以,一般都是以工件的外端面为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千万不要改Z轴的刀补,否则就是烂牙

网友:
很奇怪的问,是工件已经卸下来后又重新安装上的吧?
那对不好刀烂牙有什么奇怪的么??

网友:
二次装夹对不好刀肯定要乱扣的
只能一点一点的改刀补
Z轴移动的话要移动螺距的整倍数

网友:
可能材料的问题,或是堵住了油浇不上,

网友:
转速快吗?起刀点放长点

网友:
数控车返修螺纹是件简单的事,先车一个好的产品,在工件第一个螺纹入口对应夹头位置做一记号, 然后将返修产品对着记号装夹返车就OK.

楼主:
回楼上的,你的法子有点问题

照你的意思和我知道的,是车个好的,再把刀尖和螺纹牙吻合,记下坐标,再以此坐标车下一个废品,或把爪盘上做记号来车,感觉如果是两次装刀车的两批产品,会烂牙.或者没在爪盘上搞记号,只用刀尖和螺纹牙吻合来搞,还是会烂牙,是这样吗?哪位同行还有高招吗?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一次加工完成,修活出现问题,一般不会发生,要么是坐标飘移或Z轴移动了
二次加工,那问题就大了,必须按照普通车床加工螺纹的方法,准确对刀。Z轴进刀位置设定必须适当。
做到以上注意事项,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2009-08-08):
起刀点可以该下,不是要一两牙吗?该起刀点的时候要以螺距的倍数该,要是少一牙起刀点就向前进一个螺距.以此类推.

网友:
工件已经卸下来后又重新安装了吧,重新装的,装卡的位置和原来的不一样了,调扣刀进刀的位置也就不一里了,需要对牙,如果你是直进进刀,对到牙中,斜进,对到牙边

网友:
刀具起点Z轴固定不变,转速稳定。中间工件不能拆卸。刀具的磨损以及对刀.....
这些是师傅教的

网友:
都二次装夹了.你不吸心点对刀.不乱牙才怪...

网友:
那些老师傅看刀就是在调刀位,当工件卸下来后或者加工完毕只是动了下Z轴都是不行的    所以再次装夹就只能是试着做,刀具的起始点要尽量放在走螺纹的轨迹上,因此你要看刀尖离你工件螺纹的第一道螺纹最好是一个螺距或是几个螺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乱牙

网友:
如果里面是堵住的,改Z刀补只能往外改,不然就撞刀了。改得太多的话,就车不够到底了。所以只能改起刀点。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车好一个不烂牙的,不要拆下来,你看工件上牙的起点在哪里?然后在卡盘上做一下记号,下一个工件把牙的起点对准卡盘的记号就可以了,我用了很多次了,很好用。

网友:
内螺纹啊,车的时候,先在刀补里x方向退一个螺距,然后慢速车进去看看螺纹刀刀尖和牙底是不是相对的。要是不相对的话,就修调z方向。最后x方向一个螺距调回去

网友:
起刀点不对误差大,还有你第一次车螺纹和第二次<修改>车螺纹转速要一样

网友:
(千万不要改Z轴的刀补,否则就是烂牙 )
这句话就 不对了啊  做数控螺纹该z是不会烂牙的
那位大侠明白

网友(2009-12-07):
如果是在普车上加工,车工书上有写的,调整好齿轮配合后车一个好件,然后用 深度尺 量好装夹的长度,这个时候不要提起 开合螺母,只用正反转来调整拖板的位置.
       如果是用数车加工的,原理和普车一样,先车好件,不要完全车好了,在车牙的程序后面加上选择停,然后量装夹长度,并看好件的牙起始点位置,然后把要修的按尺寸装夹上去,然后重复车牙程序.
       特别注意,数车车牙过程中不能改变转速,改了就会乱的.

网友:
呵呵   我知道我也碰见过   我们做的还是不锈钢的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  车螺纹车好后发现环规带不进去于是我就在车一刀结果就是那样了    后来我了解到因为是数控挑螺纹是根据它的转速来定走刀的   如果转速还没有达到你刚刚跳螺纹的那个速度的话就话乱牙   还有就是转速超过那个时候的话也会乱呀   运气好点就少几个 运气差点就多几个乱牙的      解决办法有板牙 丝锥攻丝   还有就是在普车上从新挑过

网友:
那是我自己的意见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请知道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2010-01-25):
车螺纹不可以改定位的尺寸和刀补。只能改程序里的Z尺寸。不然会乱牙。如果是车好拿下来。又装上去的话,那就的慢慢调了。这个要说经验和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