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钻12.9高强螺栓的钻头为何种材料?

楼主(2008-04-07):
请教各位,能钻12.9高强螺栓的钻头为何种材料啊?

谢谢!

网友:
表面镀钛的钻头可以适用,不过价格不菲,而且比较脆,注意不能有大的摆动与侧向力

网友:
12.9高强螺栓是指其材料的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N/mm^2,屈强比0.9,一般都经过调质或正火处理,表面硬度并不很高,用普通高速钢钻头应能对付它,如用锒合金刃钻头则更会轻松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