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是ABB 2.2kw 1460rpm 50HZ ,能否在80HZ下稳定运行?

楼主(2008-04-07):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知道这电机能不能用
电机是ABB 2.2kw 1460rpm 50HZ
请问能否在80HZ下稳定运行?
谢谢!

网友:
设计在50Hz电源下运行的电动机不建议在超过60Hz的电源下工作。工作在80Hz如短时间或间歇工作没有问题,但长时间工作会严重发热。(电动机的铁芯都是依据工作频率设计的)

网友:
高现在搞明白了,为什么频率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