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内孔,光洁度低---请教

楼主(2008-04-07):
经济数控加工铸铁件的内孔,光洁度低,这是怎么回事?主轴转速305r/min进给量50M/min。

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样的刀啊。你主轴转速也太低了

楼主:
用的硬质合金车刀啊!在普车上这个转速加工出来的光洁度就挺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转速只有用硬质合金刀才可能得到好的粗糙度,建议你用白钢刀,低转速那样出来的粗糙度一定好!!但是效率会低一些.

楼主:
我用的硬质合金刀,我试了一下主轴转速400r/min刀具磨损太快,精度也保不主,但是在普车上就没问题啊!

楼主:
效率太低了厂里不愿意,工人们也不愿意啊!我们是用旧车床大修后改的数控车,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呢!

网友:
你装刀的高度是不是低于工作中心啊|!!!!!!!!

网友:
你的合金刀是什么的,推荐用G8的,刀具不要开切削槽。

楼主:
刀具是在工件中心的,也没开切削槽

网友B:
哇~~~给进50M每分钟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我见过最顶级的数控设备高速移动最快好象也就40M左右

引用 楼主:
经济数控加工铸铁件的内孔,光洁度低,这是怎么回事?主轴转速305r/min进给量50M/min。

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C:
LZ你加工的孔径是多大?进给速度是不是写错了?50M的进给那是快速移动的速度,一般的机床也达不到!

网友:
我见过百万级的车床最快移动速度都是40M左右,从来没见过50M的

引用 网友C:
LZ你加工的孔径是多大?进给速度是不是写错了?50M的进给那是快速移动的速度,一般的机床也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哇~~~给进50M每分钟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我见过最顶级的数控设备高速移动最快好象也就40M左右

60M我们的200卧车都没问题 你说的我不同意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少加了个m应该是50mm/min,孔径是40mm

网友:
铸铁的材料40孔径,精加工多少余量?一毫米余量的话,通常我们主轴转速在600-800之间,进给量0。1-0。3mm/r  刀用G8的,光洁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想可能是楼主写错了吧,这样的速度是撞刀啊

网友:
建议先对机床各部间隙进行调整(主轴,拖板)

网友:
加工多大直径?
最近我们加工铸钢内孔直径110MM的   转速120左右才保证到1。6的 粗糙度   用的是 合金刀

网友:
用YG8的刀,R弧大一些  吃刀可大 走刀不宜快 转速不宜高

网友:
用Ys10材质的刀,精加工余量为0.15-0.25

网友:
加工工件要看你对材料的了解,不同的刀具加工不同的材料,加工内孔刀具要高中心点0.1mm较好,建议买1200的砂轮修光刀刃效果更好,铸铁件用瑞典红丙车刀或YG8,不用开槽,效果不错,转速800左右,进给100。

网友:
很有可能是机械精度下降造成的

网友:
我说我见过的车床,最快移动速度都是标称36米的,还有40米的,60米的真的没见过,能告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车床吗?

引用 网友D:

60M我们的200卧车都没问题 你说的我不同意

网友(2009-08-08):
换YG15的刀片看看

网友:
走刀太快,铸铁精车不能走刀太大,提转速,将走刀

网友:
你改每转进给..去跟普车一样的进给看看吧

网友:
可能和床子有关,我干的也是经济型数车,转速350,进给0。6mm/r光洁度非常漂亮,不过我用的成形刀。

网友:
40mm孔你打300转?你钻孔呢
400mm孔300转还差不多.
这个速度你粗糙很难搞.800-1200转速走刀0.1mm每转进给,用机夹刀片,刀尖R0.4,加冷却液

网友:
普通的CK带头的车床,车床不带卡盘的极限速度也就1000来转,装了300以上的卡盘,基本上打到500转是差不多了,这个是机床上推荐的参数。

网友(2012-07-21):
我郁闷大家的转速都那么慢我觉得可以达到1300转,刀头yg3x比yg8的做的光,而且耐磨,

网友:
车床太垃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