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一刀加工时精度为什么达不到?

楼主(2008-04-07):
用普车加工内孔一刀车成精度能保证在0.03mm内,为什么用数控就不行呢?
谢谢!

网友:
不可能吧.. 刀的中心准不准啊

楼主:
应该差不多啊!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导致不能一刀车成的吗!不然数控都没有普车的效率高了,真郁闷啊!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这方面应该有很多原因,你使用的刀具,进给速度,转速,床子本身的精度,

网友:
是个别原因

普车能达到的精度,数控应该没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余量过大,或许老的普车比数控车的结构刚性能好点,现在机床厂家都注意材料成本控制了,能省就省能用塑料代替的都换成塑料了,有的还打算用水泥代替铸铁呢

网友:
做机械的  不能用差不多着个词

网友:
普车能达到的精度,数控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参数不对

网友(2010-08-26):
不可能吧,你的床子不行。

网友:
主个问题应当是底孔不园加工余量过在造成的

网友:
你们用的是什么车床,加工余量是多少,刀具是什么刀,内孔直径保0.03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底孔在二次装夹上数控时,是否同心?余量不要太大,加上数控上的冷却,0。03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检测下你床子的精度,就是说你的滚珠丝杠有间隙。
检测办法就是车外圆用千分尺量,看误差有多大,不行就得消除丝杠的间隙了,这很容易调的。

网友:
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车床,什么系统啊,加工余量是多少,孔的直径是多少,刀具是什么刀,内孔直径保0.03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普车    吃刀量比数控好   数控精度比普车好   你普车都能车到0.03mm  那就是吃刀量多了
多车几刀试试

网友:
内孔余量多少?还有内孔毛坯偏不偏,不规则的内孔肯定达不到精度

网友:
可能跟你的床子丝杆有关系,如果不是丝杆问题就有可能是你选用的刀具不对(包括跟转速,走刀量和被吃刀量)。

网友:
你是什么数控,多少钱,不要是那种特便宜的,5万以下的,那种数控是没有普车好,!因为比普车还便宜,,还有注意加工余量,加工转速,加工进刀量,还有刀具,比如成型刀肯定比你普车手磨刀好!还有现在数控一般的精度在0.001MM,有的在0.0001呢,0.03,肯定没有问题,不是数控本身的原因,看是机床是不是出厂没有调试好!

网友:
这方面应该有很多原因,你使用的刀具,进给速度,转速,床子本身的精度,内孔圆度等多方面原因吧

网友:
建议修理你们的数控机床。太差了吧,干不过普车

网友(2010-09-30):
是不是余量不均匀啊?不然0,03很好保证的

网友(2011-06-25):
回复 网友A:

余量过多或者不均匀造成的,一般精车你要一刀车成的话,留个0.2mm左右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床子刀具参数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床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