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冲头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7):
最近厂里自己加工一套冷冲模具,不知道冲头材料用哪种合适,及热处理工艺,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T8;   T10;   T12;
Cr12;  Cr12MoV;  Cr2;   CrMn;  CrWMn;  9SiCr;   Cr;  5CrW2Si;  6CrW2Si;  V;  9CrWMn

网友:
你想冲什么啊?

楼主:
冲4个厚钢板,2楼介绍材料太多,请推荐其一

网友:
用Cr12MoV材料比较好,HRC55-58

网友(2008-05-10):
我推荐一种

NR1或SKH9等耐磨性好的材料,要便宜的话,选用GCr15轴承钢,加工后进行低温淬火,其表面硬度达60~62HRC

网友(2008-07-15):
冷冲模具的制造工艺路线是
锻造-----退火-----机加工------淬火回火---------精磨

制造尺寸较大或要求较高,热处理变形小的模具,一般采用Cr12型钢

网友:
搂主:
在1#您提到冲头材料。
在4楼梯到4mm厚的材料
其实,严格来讲,冲头的选材和所冲的材料由关系。
即材料的状态(软、硬、半硬)、抗拉强度、延伸率等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在模具设计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请详细参阅模具设计(社区内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09-07-25):
在加工不超过180硬度的材料CR12淬火+回火到57HRC硬度可以了不用选太贵的材料, 便宜又好用。

网友:
Cr12MoV应该属于最常用和通用的材料。处理硬度:55-58HRC.如果效果不好可以调低硬度到53HRC左右。

网友:
最好给出所冲零件图,因为4mm就 这个参数来选材远远不够

网友:
Cr12系列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