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图像远程无线传输?

楼主(2008-04-07):
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图像远程无线传输,距离大约50米,加工工件材料是非金属的。谢谢

网友:
图像的发送端为何物
接收端为何物,请表示清楚?
无限传输方式有红外,蓝牙,无线局域网等

楼主:
谢谢大侠,主要加工立式加工工件内礼,对加工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因此需要将切削过程传输到控制室内,对于传输方式可以不限定,主要是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
装个无线监控器就可以了,现在一套边连监视器在内也不超过2000元

楼主:
能否推荐个厂家,或给一个网址。谢谢

网友(2016-11-09):
可以用4G来远程无线图像传输,QQ47606446,无线图传-合肥优视

网友:
50米就用无线局域网吧。很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