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axa和cad图形文件的互现转换?---请教

楼主(2008-04-07):
如何实现caxa和cad图形文件的互现转换?谢谢。

网友:
电子图板内有一项可以直接打开DWG格式的文件,可以另存,如格式是EB的,也要另存为DWG格式,这一切都要在电子图板中实现,不知道市面上没有外挂,可以互转的那种,找找看可能会有.也可以通过中间途径来实现.
愚见了.

网友:
文件-另存文件-保存类型选AUTOCAD2004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三楼,但CAD转CAXA不太清楚

网友:
CAD转CAXA
CAD图纸用CAXA打开,然后保存为CAXA格式就可以.不过有些线型不兼容.

网友(2008-05-21):
CAD转换成CAXA的时候,有的尺寸不显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顶起来,哪位高手能全面回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