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CC在汽车里面是指什么装置?

楼主(2008-04-08):
请问ACC在汽车里是什么的意思,全称是什么?

网友(2008-05-08):
Acc是电器系统全部打开的位置,就是你打火前的那个位置。也是你行车的时候钥匙的位置。 2 w2 a$ Z" E% L
当汽车停车时,燃油管里的油压会降低,所以打或之前在ACC停留数秒是有必要的。1.使油泵工作,使油压正常。2.行车电脑启动,自检,进入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