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卧式轴承座加30#机油,更换周期如何?

楼主(2008-04-08):
有个卧式轴承座加30#机油,请教油的更换周期?谢谢。

网友:
科学的换油是通过油液监测来实现的。如果条件有限,至少也要介绍一下设备的特点。另外30#机油指的什么,是机械油么?你不会还在使用这种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