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角难倒,用旋转锉倒,但效果不理想---请教

楼主(2008-04-08):
我厂现在需要在直径3mm的套管的内孔内倒角0.2~0.3,套管材料为60钢,我目前用旋转锉倒,但效果不理想,现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多长的零件

网友:
用中心钻试试吧,可以的话给我打声招呼.

网友:
可以依照你套管的长度来定加工工艺!

楼主:
我的套管是用钢丝绕制的,长度不定

网友:
能否请教什么是旋转锉?呵呵

网友:
用大直径的钻头倒角。

网友:
如您说,倒像个密绕的拉簧。
效果不理想,是不是倒角时内径不定的缘故?

网友:
抛光倒觉 应该可以

楼主:
旋转锉就是模具铣刀,夹在风动磨头上操作。至于三楼说用中心钻试试,倒是不错的提议!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没有条件去做您那个试验,所以想问问你,攻丝怎么不方便,是不是我在8楼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请问倒角起什么作用  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东西用一个带角度的绞刀焊一根把手在上面手动拧一下就好了  呵呵

楼主:
倒角就是为了去除毛刺,用绞刀效率太慢,我厂每天要倒上万条的套管!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加工孔的时候,一起加工出来.

网友(2008-05-14):
如果用专用正反毛刺去除的刀具,能够一次性把毛刺去除。毛刺留在上面攻丝影响质量,其实在攻丝的时候应该有个导向。

网友(2008-09-03):
发个示意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