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中的个人心得

楼主(2008-04-08):
1  原则 本着先简单  后复杂   先机械后电器  先液压与气动后电器   先外部后内部的原则来定位
  2    要充分向操作工了解 出现故障时间  频率 在进行哪一种操作时出现的故障  是否有误操作或程序上出现的问题
  3   观察  同类型设备是否有相同故障出现  同一车间是否有同故障出现
  在进行了以上的了解及观察以后  就可以给该故障进行定性 机械故障  电器故障 液压原因  启动方面
  在进行维修以前  不要将问题搞得太复杂化  由于现在的数控机床大都采用光感应或磁感应器  有时一个小小的铁削或水滴 甚至油污都会造成机床的误动作或报警
   要充分考虑到问题的细节 机床在平时的运转震动中 很容易造成电器线头的松动或各个接头的松动滑脱  这种情况出现的报警往往是电源电压过低或者是某个电机过热报警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预紧  而且这种故障一般都会出现在工作进行到一段时间以后 报警出现以后停一段时间还能进行操作 操作进行到一定时间又会出现同一种报警信号
   要了解你所在工厂的设备特点 有部分机床厂家的电器线路设计不是太合理 随着机器的使用  线路的老化 而数控系统对控制电源要求又较高就会出现线性降压 这种故障较难查找  这时需要进行线路排查
   不要遗漏了任何细节  有一台沈一出的S1——400A 数控车床 出现刀架不复位现象 检查机械部位没有任何故障 电机互换也正常 厂家来人并没有解决 当检查到电器箱时  控制该电机的电磁阀线路出现过热  经过互换电磁阀故障消失 从而确定问题出在该电磁阀上 由于该电机是属于堵转电机 当电源电压达不到要求时 力矩也达不到它的规定值 从而出现该故障
   还有一台车床  操作工报告当开机时程序不往下执行 机床没有任何报警  首先排除系统故障和机械原因 由于该机床采用工件限位系统  当限位臂提起时采用电磁感应给系统发出执行信号 由于挡臂螺丝松动  使电磁信号感应不到 信号没有发出 系统从而不执行程序 仅仅是紧了几下螺丝 问题就解决
  总之 数控机床是集机械  液压 气动 电器于一体的  问题较为复杂  但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  只有细心 精心 靠平时的积累  遇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抛砖引玉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40

网友:
老崔师傅说的非常对。
我学徒的时候,师傅接了活儿,现把图纸和说明书借出来,坐在机器边儿上看,一个星期工时的活儿,前三天都是看图纸和说明书。第四天手到病除。
没经验的,一般是拆开了再说 ,整个机器拆一遍,才发现可能是个很小的问题。

楼主:
呵呵  过去维修行业有一句话:机器匠机器匠  不怕不会修 就怕拆了忘 搞机械维修不怕你不会 就怕你不细心

网友A:
深有同感呵呵,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信心在先,再者是细心

网友:
我们现在维修可不能看三天图纸或资料,否则生产就完了,呵呵。在我们单位搞维修,停台一个小时以上,老总就要到现场了,哪有时间给你研究图纸哦

楼主:
那也要看是什么故障了  一个小时?如果是系统内部问题还不够检查的时间。还有就是你们的仪器仪表包括各种资料 维修配件必须要齐全的不得了 不然的话——

网友B:
不明白平时在干什么,难道没时间看图纸或资料吗?非要到维修时候才想起来要去看资料?

某些设备是不能随便停的,所以平时一定要争取时间把设备情况都搞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平时在干什么,难道没时间看图纸或资料吗?非要到维修时候才想起来要去看资料?

某些设备是不能随便停的,所以平时一定要争取时间把设备情况都搞清楚

你当是修理自行车么?平时都不用看的
楼主很明显是提供了一个修理数控机床的思路,可以说是就算没有接触的数控机床都可以照这种思路去修理!

另。。。老崔:您肯定不是抛砖引玉了。。。抛玉引钻吧。。。。

楼主:
心结友过奖了  本人水平有限 只能是抛砖引玉了
  圣骑士友  其实在数控设备的维修中 理清思路  按部就班是最重要的  机械维修中最忌讳的就是盲目的拆卸  不仅会使机器元气大伤 还能使机器精度下降
   即使你提前看清资料 也要先理顺思路 确定好故障源 故障点  在维修之前先弄清该部为有没有液压装置 有没有电磁电器  如何密封等等 一般机床厂家是不会给你装配图的  这些东西需要你现场的观察判断
   再有就是 机床厂家装配是按照先后顺序来装配的  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而修理则不一样  你不可能因为一个轴的原因而把前面的两颗轴拆掉 为了维修的快捷 也是为了机床的寿命
   拆卸之前的观察  判断  定位需要一定的时间   维修中的更换  装配更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
   曾经给别的厂家处理过一则事故 仅仅是因为一位师傅的盲目拆卸  没有提前做好记录 致使在装配时找不到齿轮的零点位置 前前后后装配了很多次  耽搁了不少时间
    即使是同一个故障 他的故障源及故障点也会有区别 一台沈一产的数控车床出现刀架不复位现象  第一次数与卡销  再次出现同类故障  机修工想当然的认为也是卡销  拆下清洗打磨  再次装配上后故障依然 再次拆下后 发现是丝杠母断裂
   维修 切忌心浮气躁  切忌想当然  还是那句话:精心  细心 耐心 信心
        呵呵  不要见怪  抛砖引玉

网友:
老崔友的心得和经验非常之好!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经验已经可以涵盖整个的修理行业。
谈谈我的经历:
1、88年时,一家饮料厂的酸奶产品在市场发现质量问题,一个包装(32瓶)中有极个别瓶子漏奶。我们检查一条日本的饮料灌装生产线,铝箔封口的那种,漏奶的直接原因就是封口不严,而铝箔封口是靠高频加热的。所以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去调整高频加热部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我去到那公司时,老总把这个情况给我说,希望我给点意见。我站在生产线上仔细观察啦一段时间,又看了下图纸及技术参数,最后凭个人感觉,断定是旋转灌装机主轴轴承失效所致,建议马上更换。
    但是那轴承的安装位置实在是太难拆卸的,要更换几乎等于大修的工作量,很多工人都不愿意做,都抱有疑问的态度,包括老总再内,他怕影响生产。
    我当时的确相信自己的分析,硬着头皮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无奈,老总派他的车,连夜去广州购买,这边赶紧停机拆卸,那天我一边在指挥工人,其实一边在祈祷。
    干了几个小时,终于拆到故障点了,大家一看,那轴承果然坏了,缺油磨损,换上新轴承后,一切正常,大家都十分高兴,老总更加咯,连夜请吃夜宵。

2、也是那生产线。有一天中饭后,突然不能启动,我安排电工机修去处理,可两小时过去了,还没修好,我下去现场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在现场忙个一塌糊涂,找不到北。
    我没说什么,用心仔细一观察,叫他们不要修了,马上把拆开的地方复原,之后,把生产线上其中的一个急停按扭复位一下,所有都正常了。

这两个例子,不就印证了老崔友的:”维修 切忌心浮气躁  切忌想当然  还是那句话:精心  细心 耐心 信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当是修理自行车么?平时都不用看的
楼主很明显是提供了一个修理数控机床的思路,可以说是就算没有接触的数控机床都可以照这种思路去修理!

另。。。老崔:您肯定不是抛砖引玉了。。。抛玉引钻吧。。。。:l ...

没明白你这位元帅是什么意思.我说平时要抽时间看设备资料难道不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这位元帅是什么意思.我说平时要抽时间看设备资料难道不对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
能够在平时充分了解好机器的内部结构、电路、油路及气路原理啊等等的,是最好不过的事,这样到应急时,就可以有更好的维修策略。
不过以我的经验,在多年的现实工作中,正常的上班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让人静得下来,好好地看看这些图纸的。
要看图纸嘛,得,你自个利用业余时间慢慢看去(我当年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哪有时间看三天呀,半天老板就盯在后头了,再说平时也没多少时间看资料.要借入借出的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这位元帅是什么意思.我说平时要抽时间看设备资料难道不对吗?

呵呵,我话说的确实不是太明白。。如您所言,做什么忌讳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但实际上如果真是有了那种相对比较大的毛病还真就一点点对着资料排查了,如果是小毛病,估计都不用特别有经验的人就可搞定了。。

老马哥说的也很对,平日子上班什么人忙?我觉得就是维修的要更加忙一些,尤其是一人转的维修,平日估计看了那些资料也只是模糊的记住在什么位置,具体估计也难记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您的意思。
能够在平时充分了解好机器的内部结构、电路、油路及气路原理啊等等的,是最好不过的事,这样到应急时,就可以有更好的维修策略。
不过以我的经验,在多年的现实工作中,正常的上班时间内,基 ...

我基本在每家公司都要把设备的资料尽量熟悉,有时候请示老板后把资料复印了带回家看,反正又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老板看你认真工作高兴还来不及,从来没反对过.

如果不去看资料,别说疑难杂症了,有时一个简单的故障可能都把维修人员给难住,最后是问题越修越大.

当然我不否认社区里绝大多数都是高手,不用看资料就可以修机器,反正我做不到,只能多下苦工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有同感呵呵,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信心在先,再者是细心

                                            严重同意,没这2点的人就不要搞维修,搞也是跟班的料

网友:
老崔元帅,憨老马元帅,看你们写的这些,你从事这行已经几十年了,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你们说的很多都是非常有经典的。据我个人干这行的经验。一般到维修现场,首先仔细询问操作者设备的状态和现象,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在根据自己经验进行分析和思考,至于机床的资料平时自己就在研究了,一般自己维护区内的设备都必须很熟的,难以熟悉的资料至少放在自己容易找到的地方。现在为了适应大型的生产,我看以前的维修思路要进行更改了,备件一定要准备的充分,这是前提条件,要有熟悉设备的维修工,现在的维修工最重要的素质是判断能力,要着重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我的意思不是着急,但现在的维修理念和以前的确有区别了

网友:
憨老马和老崔友的维修心得和亲身体验对刚刚进入维修行业的我帮助很大,我也感慨好深.当初的我自认为每当对别人说起"搞维修工作"就觉得不是一件太好听的词,其实,维修是对一个人心里的考验,就像上面说的要具备"精心,细心,耐心,信心"才可能赢!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08-05-31):
各位师傅,请问你们那位是维修数控冲床或数控折弯机的?我们公司有好几台数控设备都用了好几年,现经常出一些问题,所于要找一个专业的数控维修的不好找。若有经验的请来电:0769-22806017

网友(2008-08-24):
这就是维修的本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深有同感啊

网友:
我不太同意老师傅的话,原因如下,做为一个维修人员,上面是基本的素质要求,是每个人要具备的,2:有些细节的东西和一些小问题,频繁发生的问题应该在设备保养阶段解决,也就是还没发生前消灭,维修重在保养,做合理有效的保养流程,

网友:
感谢老崔把多年的经验总结合出来分享,可以做为修理工的经典教义

网友(2009-10-05):
呵呵 真长见识了

网友:
像老崔师傅致敬!

网友:
上次我师父也是,先是把机床的线路图看了看,之后一弄就好了,我则是先去册了在说,

网友(2010-01-29):
真长见识了

网友:
我觉得数控机床维修应按先电器后机械,如果明显是机械问题才由机械先维修。这也是遵循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2010-03-31):
维修 切忌心浮气躁  切忌想当然  还是那句话:精心  细心 耐心 信心”吗?

网友:
楼主说的好,细心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在平时观察的故障的苗头

网友(2011-10-16):
学习学习,关键是这次到的这个厂,那机台连图纸都没有啊,表示压力很大啊

网友:
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