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缝我这张图纸有问题么.怎么才能把这张图隙去掉啊.

楼主(2008-04-08):
有高手帮助一下 谢谢.

网友:
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上面的字怎么看不清楚。
纸?缝?

楼主:
我先是 画个草图在下面 , 在有弯边的形式来 做的一个盒子的
  长方体.,
   但是在弯边的时候有个R角,所以产生了缝隙,
   这条缝隙该 如何解决啊 还是我画错了.

网友:
如果你的设计没有问题,可参考香烟盒子,
你应该用钣金模块来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啊,我是自己在自学 肯定困难多的拉.
    还不清楚, 用的就是 钣金模块, 不过折弯有R 角啊,主要是R 角导致的缝隙.
  不清楚该怎么去处理.

网友(2011-09-26):
你缝合试一下,或者是你拉伸没搞好吧